[問題求助] 求 瀚宇 HZ 281 韌體資料

楼主(2016-03-23):
故障原因: 過電指示燈沒反應

先說為什麼我覺得會是它韌體資料遺失好了!

1.我有拿公板點過了,確定就是主板的問題

2.主板的電容掃過了~  還是沒辦法

3.DC-DC 也是正常的

912T63 3.3-1.2

還有一顆是5V-3.3

按鍵那個地方,除了電源那顆之外,電壓是2.3,其他都是3.2

量主板到按鍵的地方確實是有2.3的電壓<---  這個我就覺得怪怪的..  應該都是3V以上(?

以上就是還能處理的情況

好吧..  沒招了..  求當頭棒喝~

SPI FLASH = 25LF020A SST

网友:
會不會按鍵漏電?

网友A:
之前使用vga端子讀出來的,你試看看~
真的再不行,我這有一塊之前拆料下來的~QQ

HANNS-G 28寸 NT68673 #ISP_20150909_95416.rar

69.39 KB, 下載次數: 26

楼主:
按鍵..  我換過了..  忘記講

我想應該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使用vga端子讀出來的,你試看看~
真的再不行,我這有一塊之前拆料下來的~QQ ...

感謝您~~~!!

來試看看囉!

楼主:
突然發現....

貪便宜買的CH341A的編譯器(土豪金的說)...  好像不能燒SST

好吧這樣真的真的真的...   只看換板要不要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發現....

貪便宜買的CH341A的編譯器(土豪金的說)...  好像不能燒SST

我昨天有拿那張板子出來直接讀IC的資料,發現沒辦法直接讀,只好翻以前用VGA COPY的資料,因為那台筆電壞掉了(電源短路還沒有空去玩他),把硬碟拆出來裝到桌機順便把資料COPY到桌機上
你說的資料型態我也不懂,我只知道這台RT809F編程器可以用VGA或者直接用夾子去讀靭體資料

网友B:
這台我有改成V59~
1920x1200解析度 16:10 比例很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有拿那張板子出來直接讀IC的資料,發現沒辦法直接讀,只好翻以前用VGA COPY的資料,因為那台筆電壞掉 ...

小冬瓜你那台太高級了拉...

我這台...  只能拆IC下來去讀n_128|

拿來修三星的液晶螢幕,還可以...加減用

其他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有改成V59~
1920x1200解析度 16:10 比例很讚~

改V59是真的還不錯..

可惜人家不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