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提供120 fps的短片讓我下載參考

楼主(2016-03-23):
如題,我用格式工廠想要改影片fps=120,但軟體只到30 fps,這麼形容就知道我是新手,想問一下

1. 什麼軟體可以設定影片fps張數可以到120的 (pc硬體規格或播放器設定有要求或特別設定嗎?)
2. yutobe這個連結按這裡檢視外部影片 (網站關鍵字為2160P影片 電腦效能測試(120FPS版本)),它說有120 fps,但我下載用vlc播只有30 fps(是yutobe壓縮了嗎,還是我下載的方式有問題?)

网友A:
先決條件:電腦&顯卡 ~ 要夠力 ~~不然多是空談

轉影片檔,僅是"格式"轉換

你來源影片若只是 30 fps , 你在怎麼搞也就是30fps或更低,不可能有"實質"120fps出現

很簡單的例子: 你把以前CD (650MB)的影片,你拿來轉檔~若你有辦法轉成"藍光"的畫質那你就可以去領獎了!

一般來說多是"虛的"~例如:把原本畫面 800x600 ,縮小成  160x120 相對的就感覺好像解晰度變好了~僅此而已!

网友B:
google搜尋"120 fps video demo download"有很多....
exhttp://www.blurbusters.com/hfr-120fps-video-game-recording/
我抓了35MB的版本...
用Potplayer放,在媒體資訊端可以看見是120fps的,但我的電腦實際只跑得動90fps左右(A10的CPU用內顯)...

我都是用"Xilisoft Video Converter "來轉檔,120fps跟流量(好像是這樣翻?)記得都可以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決條件:電腦&顯卡 ~ 要夠力 ~~不然多是空談

很豐富的資訊,我會好好參考的,謝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螢幕也有差
http://www.blurbusters.com/hfr-120fps-video-game-recording/

我只要能用播放器顯示出120 FPS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搜尋"120 fps video demo download"有很多....
exhttp://www.blurbusters.com/hfr-120fps-video-game ...

原來如此,我下載試看看,你推的軟體我也去找看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