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幫沒有風扇的顯示卡加個風扇

楼主(2016-03-23):
我家有一台低階電腦原本是用主機板上的內建顯卡,有位朋友給了我一片他升級後留下的顯卡,結果我裝好之後發現這種天氣下,居然顯示卡的散熱器溫度還非常高,想說幫它加個散熱風扇,不過一時也找不到合用的,哈哈!老478 CPU的風扇居然派上用場.......

稍微調整一下散熱器上的間距就可以把風扇固定的很牢.....

网友A:
能有這種巧合只能說太幸運了。。。。。。

一般我都是用熱熔膠來固定的。

其實以前我也以為沒有風扇溫度應當不高,事實証明,只要用到看影片就會上昇到70度或以上。
有可能到8~90度。。。。。

所以後來我也都自己加風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有這種巧合只能說太幸運了。。。。。。

一般我都是用熱熔膠來固定的。

我最早也是認為只要有散熱片,就可以維持在一定的工作狀態

直到,某次遇到一塊那種4*4小風扇,很容易掛點的那種,一開始不想裝

後來跑了甜甜圈顯卡測試,發現全速運轉下,那條溫度線衝破90度
而且還呈現緩慢上升狀態,只好乖乖的加上小風扇.

不過現在我都是偷學以前在論壇上看到的做法
在旁邊架上一個12公分的風扇吹向顯卡.

网友:
其實~過熱的問題不在加不加風扇

基本上原廠設計的散熱片絕對夠力,不夠力的是內部的散熱膏(片)

一般過保固後就會乾掉了而且還很"硬",會讓人以為是(銀)金屬片
用硬塑膠(我用塑鋼棒)去除硬掉的善熱膏從新補上散熱膏才是散熱最佳方法

若沒去除乾掉的善熱膏~加再多的風扇也只是吹冷"散熱片"而已,並沒有讓"繪圖晶片"降溫

現在有監控顯卡溫度程式 (若顯卡不支援那就不行監看溫度了)

可以很清楚分析,在不跑game或耗資源的程式~僅加風扇可以降溫但不明顯

一但跑game溫度會狂飆30度以上,此時不管加啥風扇皆沒用因為內部晶片跟散熱片的傳導介質以乾無法迅速散熱

所以必須先從內部散熱膏下手~若仍覺得不夠力再加風扇

网友:
我早就用了~~~甚至散熱片大小剛好我就用紙膠帶固定好...方便拆除清理

网友:
這是個問題 ~ 我一直覺得使用風扇 , 不但吵而且又不安全 !!
一旦風扇不小心 G.G 了 , 那顯卡很容易跟著掛點 !!!
我一直以來都不想使用有風扇的 , 不過現在很少看到有不使用風扇的顯卡了 !!

楼主:
哈!加風扇大家都會,其實這篇只是要跟大家說實在太巧合了,鋁片的位置及大小跟478 CPU風扇都一樣。

网友:
原不使用風扇的顯卡  加風扇有個好處
BGA工作溫度相對降低  錫點壽命就相對延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加風扇大家都會,其實這篇只是要跟大家說實在太巧合了,鋁片的位置及大小跟478 CPU風扇都一樣。 ...

原因是這種只有散熱片的顯示卡大多使用入門款GPU,原始設計都有風扇,
廠商為了降低售價就拿掉風扇加大散熱片,且PCB都是窄板...散熱片剛好都
跟S478風扇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