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1303BX 雙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Part I

楼主(2016-03-23):
這台雙電源供應器是之前一位熱心會員便宜賣給我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59422-1-1.html

其它的都賣出了,剩下這台品相最差的就留下自己當維修實例了。

這台電源供應器左邊的電表外殼原本就不見了,使用起來可能要很小心,而且輸出端子斷了一根,這個要更換,再來是缺少一個旋鈕。

右邊除了也少一個旋鈕外,把手被撞歪了。

裡面則是如下圖︰

這個變壓器比上次那個固緯的小太多了,兩個濾波電容還不同廠牌,顯然是換過了。

橋式整流器是用膠水固定在底殼,不過都脫膠了。

電路板的電阻都是使用1/2W 電阻,IC 使用IC 座,看到睽違已久的TO-39 封裝電晶體,心中還真的懷念,早期的電路板就大概是這樣。
從電路板可看出有一個繼電器,也就是說它也有自動切換變壓器繞組的功能,不過只有一個繼電器最多就只能切換兩個繞組,這台的變壓器的繞組是設計0V-17V-34V,所以就是分成低壓檔17V跟高壓檔34V 兩段。

咦!這裡怎麼這麼多半固定電阻?

因為這台電源供應器是設計兩種調整輸出電壓方式,一種是由可變電阻無段調整,另一種是由6段的波段開關設定,一共有3V、5V、6V、9V、12V、24V 六檔,這兩種設定方式是由MODE SW開關決定,這些半固定電阻就是在調整這六段波段開關的電壓值。

還有小功率電阻躲在這裡︰

這個電阻應是過載檢流電阻。
這台的散熱器是做在機箱裡面。

把基本電流表擴充成顯示電壓/電流兩用的做法就是這樣,然後由METER SW 決定是顯示那一種。

底下這片連接輸出端子的小電路板應該不止是連接輸出端子,還有那些機關等我買足零件下次拆的時候再揭曉。

預定維修範圍︰
1. 那兩個濾波電容一個是4700uF,另一個是10000uF,先換成一樣。
2. 兩個橋式整流器改能用螺絲鎖在底殼的。
3. 移除六段波段開關的功能,我個人認為是畫蛇添足。
4. 更換可變電阻及半固定電阻。
5. 很想把散熱器移到機箱外面,不過我可能沒適合工具切割。

次要︰
1. 修理把手。
2. 更換電表。

大家再期待Part II吧!來賓請滑鼠鼓勵........

网友A:
半固定電阻?

就長得一付很好校正的樣子。。。。。。

過幾天我也來修修我這台1303BX 雙電源供應器。

大電容也有了,接點復活劑前一陣子也剛跟學姐買了,剩下就動動手了。。。。。

到時我也來貼一篇。。。。(希望不要遇到大麻煩n_136|)

网友B:
頭香...沙發...

蝦毀!?  橋式整流器是用膠水固定在底殼,,, 竟然有人這樣做???

网友C:
按下去加分。不要六段開關,那要改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固定電阻?

就長得一付很好校正的樣子。。。。。。

哈!那種半固定電阻常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頭香...沙發...

蝦毀!?  橋式整流器是用膠水固定在底殼,,, 竟然有人這樣做???

的確是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去加分。不要六段開關,那要改什麼?

就直接用可變電阻調整就好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半固定電阻?

就長得一付很好校正的樣子。。。。。。

接點復活劑~~是烙鐵要用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點復活劑~~是烙鐵要用的嗎

看到名詞就上google,看一看以後說不定就馬上得到答案,或許有使用教學。。。。

在這裡等人家回答可能不如上網google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固定電阻?

就長得一付很好校正的樣子。。。。。。

空間很大,容易練功,
材料店裡8mm SVR 很多,但這種 10mm 的 SVR 不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