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音王WTX-400電源供應器求助零件

楼主(2016-03-23):
請問各位大大
以下這個零件,用在靜音王WTX-400電源供應器,目前燒毀成短路狀態。不知道哪裡有在賣?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603/23/205658mssfrzuzksarpua1.jpg

网友:
很多 沒屋頂就有了

网友:
這個燒毀要檢查附近相關的元件 !!
否則有可能再燒毀哦 !!!

网友:
好強喔,怎麼知道它燒到裋路了,

网友:
13007 省電燈泡裡應該有

网友:
13007 能推動到 max400W 真令人懷疑....

网友:
事實應該標示300W
400是瞬間
這樣標示好賣成本又低賺更多
消費者有幾個人懂
因為你看300W應該不會修直接丟掉
外面拆機報廢便宜到你不想修

网友(2016-06-10):
應該是偷料太多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