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F-Y907NW除濕機維修

楼主(2016-03-23):
故障品購入,這台放了好久,最近連日下雨,都快長香菇了,
大胖想說拿出來修修看,賭賭人品,
原本的故障點就是上電會運轉,風扇、壓縮機及機板燈號皆正常,但就是不除濕,
本以為是濕度感知器故障,但人生就是會有個BUT,
沒想到應該是壞大條的,應該是會棄修了吧!

上圖,看圖說故事:

外觀:

背後身份證及電路示意圖:

拆開時要注意前殼內還有兩支螺絲,傢伙不夠長,還不太能應付呢:

前胸:

後背:

壓縮機:

頭殼:

開腦:

本來以為的疑似故障點,濕度感知器:
多腳怪是LM324:

在大胖清潔濕度感知器之後,上電後除濕機運轉依舊,
測量濕度感知器後,發現感知器電壓在2.5V(棕-灰1),5V(棕-灰2),
使用濕手指大法後,發現感知器電壓(棕-灰1)會下降至1.7V左右,另一對則不動,
大胖心想撿到軟的了,但是,就是這個但是,
上機運作了約一個小時,連半滴水都沒有!

上網找狗大神及餵狗之後,發現這個:

應該是冷媒漏光了吧!
這個大胖就沒法度了!
謝謝收看,以下開放………

网友:
你有確定壓縮機有啟動嗎

网友:
請樓主您上電後30min摸摸壓縮機會不會升溫,不會的話壓縮機可能沒動
流程請您參考小弟上次修的大同除濕機

楼主:
報告,運轉後,大胖裝殼時,差點被壓縮機燙到,
大胖有摸了一下壓縮機,有熱有熱,可以確定有在運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運轉後,大胖裝殼時,差點被壓縮機燙到,
大胖有摸了一下壓縮機,有熱有熱,可以確定有在運轉! ...

溫度不應該這麼高,至少不會高到燙手

可能冷煤管線塞住,修這個金額不低,也要相當技術,小弟的話會考慮直接買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不應該這麼高,至少不會高到燙手

可能冷煤管線塞住,修這個金額不低,也要相當技術,小弟的話會考慮 ...

是沒有高到燙手啦,不過可以確定壓縮機有在運轉,
不論冷媒是塞住還是漏光了,這個處理起來都不划算了,
報廢的除濕機有什麼好玩的嗎?
還是看看三太子有沒有興趣收了!

网友B:
請問 壓縮機運轉電流,跟銘板登記的 有差很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壓縮機運轉電流,跟銘板登記的 有差很多嗎?

啊,不好意思,以大胖手上的工具而言,可能沒辦法量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沒有高到燙手啦,不過可以確定壓縮機有在運轉,
不論冷媒是塞住還是漏光了,這個處理起來都不划算了,

既然拆了就檢查一下PTC啟動器吧,啟動不了壓縮機也會高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拆了就檢查一下PTC啟動器吧,啟動不了壓縮機也會高溫

感謝,大胖可以確定壓縮機有運作的聲響及震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沒有高到燙手啦,不過可以確定壓縮機有在運轉,
不論冷媒是塞住還是漏光了,這個處理起來都不划算了,

我來收好;我可以我有工具可以燒焊;的確請人修是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來收好;我可以我有工具可以燒焊;的確請人修是不划算。

運費到付,請lu6666兄私訊收件資訊給大胖囉!
故障機換10個酷幣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運費到付,請lu6666兄私訊收件資訊給大胖囉!
故障機換10個酷幣行嗎?

大胖兄你好:
10元酷幣ok,我運費到付可以,謝謝!私訊資料給您

剛才要轉酷幣給您;發現不能轉;原來我上次把積分轉成酷幣;現在積分太少不能轉酷幣要到。運算放大器等級才能轉。

网友:
早上趁空擋測試了一下

運轉電流稍低了一些
運轉10分鐘
壓縮機吐出管溫度沒上升

判斷可能漏冷媒了

用手折斷銅管完全沒冷媒噴出
賓果
沒冷媒了

只是蒸發器及散熱器上及目視可及處都很乾淨沒油脂
這下有得查了。

跟大胖兄報告一下

這要等我有時間在修了。

网友E(2016-10-06):
就算修不好,也是個很好的經驗。

网友:
沒漏?~~那冷媒哪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算修不好,也是個很好的經驗。

老大:
後來我接手有修好了喔!
也有po文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025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
後來我接手有修好了喔!
也有po文

我知道你修好了啊!
我是跟沈兄說修不好也是個好經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大:
後來我接手有修好了喔!
也有po文

我家的除濕機你也帶回去修一修吧!沒除濕機鋼琴都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除濕機你也帶回去修一修吧!沒除濕機鋼琴都壞了

老大開口了,沒問題下次有到台中時,一起載回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開口了,沒問題下次有到台中時,一起載回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除濕機你也帶回去修一修吧!沒除濕機鋼琴都壞了

鋼琴後方找找看,
有無除濕棒(一般都會有),
先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