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CP1130 主機板不起動求助!

楼主(2016-03-24):
這台是樓上住戶使用故障不要給我的~
這台的故障狀況是按PWON後CPU風扇一直轉(低轉速)~
若是CPU旁邊的4P拔掉按PWON後CPU風扇高轉速很吵(高轉速)~
都不開機螢幕沒顯示也沒有"畢"聲...
主機板上面的電解電容&固態電容全換也沒效~
主機板型號貼紙~
主機板型號貼紙~
小弟只會換換電容而已不會修主機板~
請痞酷友們可否提供查修方向~
或是在台中市的痞酷友可幫忙處理(付費)~

网友A:
手上有一台工作機也是這型號,最近也是常常一按不開機,有時候多開幾次就可順利開機,
有時非整機拆下來再裝回去就可順利機,老實說也不知道問題在那裏,或許是接觸不良,
接頭插卡氧化了,作作清潔就好了。

對了,如果您願意讓售的話,請私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台工作機也是這型號,最近也是常常一按不開機,有時候多開幾次就可順利開機,
有時非整機拆下來再 ...

我遇過開機以後一定要按一次reset才能有BIOS畫面。

換了RAM就好了。。。。

网友C:
先測量這些電感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台工作機也是這型號,最近也是常常一按不開機,有時候多開幾次就可順利開機,
有時非整機拆下來再 ...

目前先試著查修看看,讓售先暫緩~ 感謝大大提供維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過開機以後一定要按一次reset才能有BIOS畫面。

換了RAM就好了。。。。 ...

今天有照大大提供方式做... 換別隻RAM上去試也不開機,按RESET也一樣不開機~ 感謝大大提供維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測量這些電感的電壓

按PSON時 ABCDEFG 各個線圈2端都無電壓~
按PSON後~
A線圈2端電壓 1.09V / 1.09V
B線圈2端電壓 1.19V / 1.19V
C線圈2端電壓 1.50V / 1.50V
D線圈2端電壓 0.94V / 0.94V
E線圈2端電壓 0.94V / 0.94V
F線圈2端電壓 0.94V / 0.94V
G線圈2端電壓 1.09V / 1.09V

接下來???

网友:
除了換 時鐘 刷bios 外,還有其他招嗎?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CPU電壓  RAM電壓  匯流排電壓都有.再來看有無時鐘.簡單方法為測量顯示卡插槽PCIE-16X  A13  A14腳電壓.大約為0.3-0.5V .你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電壓  RAM電壓  匯流排電壓都有.再來看有無時鐘.簡單方法為測量顯示卡插槽PCIE-16X  A13  A14腳電壓.大 ...

13腳 0.476V
14腳 0.460V

网友C:
電壓基本上正常.時鐘猜測應該也有.問題應該在BIOS.或北橋.我個人的經驗是北橋居多."大部份"重焊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電壓基本上正常.時鐘猜測應該也有.問題應該在BIOS.或北橋.我個人的經驗是北橋居多."大部份"重焊會好. ...

嗯嗯,北橋+1,還有碰過cpu壞的..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壓基本上正常.時鐘猜測應該也有.問題應該在BIOS.或北橋.我個人的經驗是北橋居多."大部份"重焊會好. ...

請問這片主機板的BIOS是哪一顆? 我怎看不出哪一顆是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北橋+1,還有碰過cpu壞的..xd

大大您好~
這台的CPU有在另一台ASUS CM1730主機板上裝過可以用,也把CM1730上的CPU裝到這片主機板上測也是不能開機!
再請問... 北僑... 是要重殖BGA嗎?

网友C:
BIOS位置.至於北橋-就是重做B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位置.至於北橋-就是重做BGA

感謝大大~ 不厭其煩教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不厭其煩教導~

不客氣.祝你順利解決

楼主:
今晚不死心又測試... 發現CPU拆下又裝回CPU座能正常開關機了! 接著在CPU不拆下又裝回CPU座時... 試著把RAM POWER連接線拆拆又裝裝... 可以正常開關機! 這樣可能是CPU跟CPU座接觸不良嗎? 換CPU座?

网友E(2016-04-29):
引用 网友C:
先測量這些電感的電壓

我最近去跳蚤市場買主機板
M4N68T
有過電不開機
按開關
連風扇都不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去跳蚤市場買主機板
M4N68T
有過電不開機

這一片.板上應該有不少會員都修過.趕快發文.應該兩三天就有結果.等你喔~~~~喔

网友:
以下我遇過處理方式供參考
(1)開機不顯示: 將RAM拔起銅箔處用橡皮擦清潔後重新插回可排除
(2)無法開機  : 先開主機電源等5秒後再壓開機鍵,開機啟動後再開螢幕與網路電源(若中間使用只能做重新啟動而不要做關機在開機動作有可能會開不了機,這是開機異常不穩會發生的事)

PS:也可測試電源供應器好與壞,不管20PIN或是24PIN,以連接頭凸出物那一排左邊算起3為地(黑色線)4為PS-ON(綠色線)拿條電線將其短路就會讓電源啟動

電源供應器維修教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6%87%89%E5%99%A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一片.板上應該有不少會員都修過.趕快發文.應該兩三天就有結果.等你喔~~~~喔 ...

chiyimonitor 大
你要教我
維修主機板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hiyimonitor 大
你要教我
維修主機板嗎?

放心~大家都會給你意見.有錢出錢(看帖當然要坐沙發.買飲料).有力出力(點滑鼠也是很累滴).我精神上.絕對支持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放心~大家都會給你意見.有錢出錢(看帖當然要坐沙發.買飲料).有力出力(點滑鼠也是很累滴).我精神上.絕對支 ...

chiyimonitor 大

請問主機板電感電壓的檢測

電感圖

有上網看了大陸的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o23illjlw
請問chiyimonitor 大
要量測電感需量測主機板電感焊接處
請問是使用直流電檔量測其電壓嗎?
因為我怎麼聽到的是二極管檔

主機板背面電感處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iyimonitor 大

請問主機板電感電壓的檢測

我準備回覆時.總覺得怪怪的.因為這一樓就會有兩位樓主.如果繼續討論下去.這樓就歪了.所以請單獨再開一個主題.完完整整都是關於你的內容喔.快快移動.我準備回覆了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不死心又測試... 發現CPU拆下又裝回CPU座能正常開關機了! 接著在CPU不拆下又裝回CPU座時... 試著把RAM  ...

不會是最糟糕的CPU座已經接觸不良空焊了吧??

楼主:
今早不死心...
將紅圈處用熱風槍加熱數分鐘,居然可以正常開機了...
之後多次拆拆裝裝測試,確定都可以正常開機了...
只是不知道能撐多久...
感謝大家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不死心...

將紅圈處用熱風槍加熱數分鐘,居然可以正常開機了...

確定是如此的話,那沒救了.......

如果再故障,把它送人,不要用熱風槍破壞了.
(這種的故障用熱風槍是救不回來的.)

网友:
果然是北橋

网友F(2016-06-10):
我不會量電壓,不會修主機板...但是你的故障問題對於我來說是小學級別的而已,搞得那麼麻煩幹甚麼,隨便修一修就能搞定了...
就是一個某零件因為氧化造成接觸不良,無法開機而已,有那麼嚴重嗎!!
打開電腦..工作管理員..效能..資源監視器...把cpu用程式操到 90%~100%..看看記憶體的硬體錯誤..
沒有峰直=>完美無瑕的電腦(全世界的已用過一段時間的電腦,不存在完美無瑕的電腦)..
微小的峰直=>屬於正常電腦...
高潮起伏的峰直=>病態的電腦(堪用)=>你的電腦屬於這一類.....
不信,自己試試自己的電腦..這樣你就知大我是在講大話,臭屁....還是說的是實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會量電壓,不會修主機板...但是你的故障問題對於我來說是小學級別的而已,搞得那麼麻煩幹甚麼,隨便修一修 ...

您是想要表達甚麼?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是想要表達甚麼?

我想說,這一台電腦你要不要寄給我修,修好之後捐給慈善團體,你可以指定要捐給哪個慈善團體,我會尊重你的意見..幫幫那一些窮人,沒有錢買電腦的小孩!!
因為看了老半天,你的電腦雖然搞活了,但是系統一定不穩,隨時會故障..有點浪費...
不穩定的電腦你自己大概也不會使用,一定是放在家中的某個角落,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說,這一台電腦你要不要寄給我修,修好之後捐給慈善團體,你可以指定要捐給哪個慈善團體,我會尊重你的意 ...

您還是跟其它痞友徵徵看正常的電腦吧~ 謝謝您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