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果【老家】沒有寬頻上網~用台無線數據機~能把電腦...

楼主(2016-03-24):
【A】
請問如果【鄉下老家】在沒有【中華電信的】寬頻上網之情況下~能用台無線數據機  +【一臺Hub】~能夠把電腦資料【傳給手機嗎】??  也就是【把手機】當成【一臺電腦】【用【無線數據機  +【一臺Hub】】】來傳送資料~可以嗎??

【B】還有手機【能用[外接的迷你讀卡機] card  reader】~
【1】讀取【外接的 手機 TF 卡】的MP3檔案 或MP4影片檔嗎??  聽說[手機]要高階~而且要能支援的OTG
規格的才行是真的嗎??  ps:上傳的圖片 是kinyo的迷你讀卡機~同時有USB 與microUSB 插頭!!
【2】手機能讀取【USB隨身碟的資料嗎】??如果有 迷你讀卡機【上面有 USB的插孔時】^-^

ps:我【住在鄉下】那位親戚的手機是 【LG G4】的智慧手機。。。聽說2手價格【現在是 臺幣 5600元】^-^
ps:【B問題】簡單一句話~ 就是現在的手機  能夠讀取【TF 或SD卡】的MP3資料嗎??

网友A:
我是幫家人裝 "ZTE MF283+" 內裝 4G 吃到飽的SIM卡 ~
透過網路線連接桌機~
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幫家人裝 "ZTE MF283+" 內裝 4G 吃到飽的SIM卡 ~
透過網路線連接桌機~
給您參考~ ...

可是 我親戚用的是【300元的 易付sim卡】。》《
所以無法上網。。。。

所以請問您一下【內裝 4G 吃到飽的SIM卡 ~】~是要 月繳多少錢【給中華電信】或其他電信業者???
我那位 親戚【也是很少用手機】。。。只是聽說【用line】是免費的~所以就辦了【300元的 易付sim卡】~來看line!!
不過 他是要到【臨近1公里的    社區大樓】~那裏有爲社區住戶~ 提供免費【公衆的wifi】。。。他才能看line!!

网友B:
區域網的資料交換  即便是沒有連上廣域網路  也是就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電腦對手機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可以用藍芽阿   也可以雙向傳輸資料

手機OTG   建議要先跟友人借來試試看在買    有的廠牌手機的OTG  有是有拉   不過支援的設備不多的
而且  供電能力也可能太弱

他們家沒有有線網路嗎    若有的話   建議幫他裝一台WIFI基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區域網的資料交換  即便是沒有連上廣域網路  也是就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電腦對手機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使用藍牙~   是指【有藍牙的筆記型電腦】直接用【藍牙】【與有 藍牙設備】~直接對傳MP3嗎??
我有一臺 acer 3820T[筆電]~ 原來是以爲只有wifi~ 但是剛才 查詢了一下!!【acer 3820T】其實是有【藍牙的】~所以咱 改天【試一下】^-^

网友:
我一直以為有電話線就可以拉ADSL寬頻,是我糊塗了嗎?
是要上網還是單純放mp3歌曲?

如果只是放mp3歌曲
大姆哥或【TF 或SD卡】+讀卡機- <--> pc <--> 手機

网友:
電腦傳資料給手機 ?

基本上智慧型手機只要利用充電(傳輸)線接到電腦~不就可以連接互傳資料了嗎?

不需要搞這麼多有的沒的吧!

若你是電腦在"甲地" 而 手機遠在"乙地" ~ 要互傳資料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有網際網路,看你是wifi 還是3G,4G上網

利用google的雲端硬碟 or gmail ~ 你就可以直接將你要的資料由電腦 or 手機互相傳送使用
很單純也很簡單

再者~若是資料是存在手機額外裝的 micro SDHC,資料很大的話,一樣也可以取下來直接裝在讀卡機連接電腦就可以互傳資料

我不懂你為何搞這麼多設備???

网友C:
電腦安裝手機的usb-drive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腦安裝手機的usb-driver就可以了

請問一下 【手機的USB driver】是什麼??  手機的driver不是[App]嗎?? 電腦能夠安裝【app】嗎??

====================================

re:
我一直以為有電話線就可以拉ADSL寬頻,是我糊塗了嗎?
是要上網還是單純放mp3歌曲?

如果只是放mp3歌曲
大姆哥或【TF 或SD卡】+讀卡機- <--> pc <--> 手機

回覆benson大大~
【A】咱只是測試一下【複製MP3】到手機而已~ 測試完畢~就要刪除MP3!! 因爲那位親戚的手機【手機空間不大】~還有【記憶體3G 也用到2.64G了】~只剩下360MB的記憶體~能夠執行【應用程式】
copy太多的MP3 到他的手機~可能會拖慢他的速度而被他罵!!所以我必定要刪除 拷貝給他的MP3^-^
ps:   他的LG G4手機是【3GB运存】  和16GB机身存儲空間

【B】沒錯~只要有電話線就可以拉ADSL寬頻!!但是我那位親戚【年紀大了】~沒學過電腦~也不會上網!!所以他家裏並沒有【每個月 付款給中華電信 600~800元】 ~所以是處於【每年每天24小時斷網】的狀況!!
【C】我現在用的是dell optipex 760桌上型電腦【2009年製造】!!而桌上型電腦【90%】並沒有藍牙界面~所以可能要去買個【藍牙傳輸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區域網的資料交換  即便是沒有連上廣域網路  也是就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電腦對手機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A】他家 並沒有【向  中華電信申請】【ADSL網路】~   主要是他年紀太大了【有老花眼+不會用電腦】!!
【B】因爲沒有 ADSL~  所以有【Toplink的無線路由器】~也沒有辦法使用wifi!!
講來講去 都是要省下【每個月 600~800元的ADSL費用】~一年約可省下 7200元~9600元的費用!!
而這筆費用【是拿來看 24小時 ~節目都很精彩的第四臺】!!^-^

网友:
引用 楼主:
【A】他家 並沒有【向  中華電信申請】【ADSL網路】~   主要是他年紀太大了【有老花眼+不會用電腦】!!

可以選擇 有線電視+網路的組合
雖然品質都…堪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手機的USB driver】是什麼??  手機的driver不是[App]嗎?? 電腦能夠安裝【app】嗎??

1.電腦安裝手機的驅動程式
2.手機接傳輸線到電腦USB~就可以連接互傳資料
再來就不知道你要做甚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我親戚用的是【300元的 易付sim卡】。》《
所以無法上網。。。。

是用台灣之星~ 599吃到飽方案~

网友D:
如果只是手機跟電腦互傳檔案不必想的這麼複雜吧,就在電腦上安裝手機相對應驅動程式,用USB線來連接就可以了,傳統手機、智慧型手機都可以。

若是不想用USB線連接,可以在室內架設有線+WIFI區域網路,智慧型手機透過APP可以跟區網內電腦互傳檔案,不過搞得這麼複雜卻沒對外連接網路好像也沒意義。

PS: LG G4 有支援 OTG,可以透過外接讀卡機來讀寫記憶卡,但需要Micro USB轉接線吧,G4 也有 microSD(TF) 卡槽,直接將MicroSD卡放到手機上就可以讀取了,讀mp3檔案應該是智慧型手機最基本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他家 並沒有【向  中華電信申請】【ADSL網路】~   主要是他年紀太大了【有老花眼+不會用電腦】!!

不要用手機測試了   直接翻出舊的MP3 player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手機跟電腦互傳檔案不必想的這麼複雜吧,就在電腦上安裝手機相對應驅動程式,用USB線來連接就可以 ...

【A】智慧型手機【透過APP】~  可以跟區網內電腦互傳檔案!! 不知道這個是叫做【什麼名字的app】??
【B】那隻 LG G4手機~ 我把【【把一樓有照片的【 kinyo迷你讀卡機+TF手機卡】】~  插到它的microUSB【插槽內】。。。大概5次【會有一次顯示 插入的小圖示】出現!!  但是沒有類似【win7 檔案總管】那種app會出現~來讀取【MP3 與jpg圖形檔案】。。。所以我不知道要到那裏 找MP3???

[C]昨天有看到 【手機相對應驅動程式】~今天看到 ASUS 與HTC    與 Samsung的  與 LG G4的!!

看到了~有個網頁 有【LG  G4手機】相對應驅動程式~ 咱試着下載看看!!only下載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A】智慧型手機【透過APP】~  可以跟區網內電腦互傳檔案!! 不知道這個是叫做【什麼名字的app】??
【B ...

很多種檔案管理APP都可以,比較普遍被使用的「ES檔案瀏覽器」可以做得到,電腦端必須開檔案分享與權限,與其搞得這麼複雜,乾脆透過MicroSD卡來傳遞檔案還比較簡單。

网友:
如果你的手機有支援 OTG ,但是找不到檔案,
第一:格式不符,有些不支援NTFS
第二:沒有開起軟體,可下載ES檔案瀏覽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A】智慧型手機【透過APP】~  可以跟區網內電腦互傳檔案!! 不知道這個是叫做【什麼名字的app】??
【B ...

手機自己有檔案總管或類似功能的的APP 不用在另外找

在多多摸索一下吧  那個不用外加APP  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