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RIENTL GS-18 擴大機插入麥克風後 有波波的聲音

楼主(2016-03-24):
ORIENTL  GS-18 擴大機插入麥克風後 有波波的聲音

1.已先行爬文換了10000uf 電容兩棵  還是無效
這塊板子是TONSING  AMP-9901
2.如沒插麥克風都正常  麥克風一插入打開就開始有波波的聲音 我該從哪裡檢查  謝謝

网友A:
麥克風放大電路
麥克風插座
先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麥克風放大電路
麥克風插座
先檢查看看

感謝..所有的麥克風插座全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所有的麥克風插座全都是如此...

那就只剩麥克風放大器
如果連接線有插座也要檢查一下

网友B:
會不會是麥克風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麥克風壞掉...

麥克風有換別隻也都一樣

网友C:
Mic. pa放大,2,3顆4558換新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 pa放大,2,3顆4558換新試看看

4558  換了7棵 狀況還是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4558  換了7棵 狀況還是一樣...

有換別隻麥嗎?有線麥.記得開關打開多少都會玻一聲..會很大聲嗎?MIC音量VR有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換別隻麥嗎?有線麥.記得開關打開多少都會玻一聲..會很大聲嗎?MIC音量VR有換嗎? ...

把麥克風插頭插上後就開始有類似ECHO 連續波波的聲音麥克風不必打開就會有

网友D:
主機上MIC 音量調最小 (把麥克風插頭插上) 看正常否?

有:1.MIC 音量有問題  2.檢查電源

沒有 : 檢查主機上MIC放大線路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機上MIC 音量調最小 (把麥克風插頭插上) 看正常否?

有:1.MIC 音量有問題  2.檢查電源

麥克風音量調到最小一樣有   還有麥克風打開後講話聲音會破破的有延遲的聲音...

网友E:
用斷開式檢查法,由後級往前查,分別一聲道一聲道查,以縮小範圍,否則換那麼多零件還沒找到,
信心會受。

補充內容 (2016-3-30 01:20 PM):
信心會受挫!

网友:
引用 楼主:
麥克風音量調到最小一樣有   還有麥克風打開後講話聲音會破破的有延遲的聲音...

這樣故障點就很明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斷開式檢查法,由後級往前查,分別一聲道一聲道查,以縮小範圍,否則換那麼多零件還沒找到,
信心會受。

感謝提醒剛拆另一台的前級來裝  沒問題了問題出在前級等一下來查一下電源...謝謝您..

楼主:
電源查完了沒故障...現在懷疑 1.MC14093BCP  2.M50195P  3.HA17393  這幾棵IC  ....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查完了沒故障...現在懷疑 1.MC14093BCP  2.M50195P  3.HA17393  這幾棵IC  ....

有時交連電容(通常是電解質)或回授電容(通常是陶瓷)不規則漏電也會有這種現象,或是焊點錫裂造成接觸不良也會。

网友:
迴音器的三顆VR換一下吧

楼主:
已完修...感謝版上各位大大提供的方向...最後是4164迴音IC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