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5-532G 不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6-03-24):
請問有人有電路圖嗎  E5-532G  泡到咖啡清潔後還是不過電不開機
圖中左邊的那個MOS  完全量不到任何電
下方IC  也無任何供電
有大大有電路圖嗎

网友:
不過電是按了開機鍵沒反應嗎?先打各大電感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這板子目前沒有電路圖!
MOS 或 PWM IC  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這板子目前沒有電路圖!
電路零件有,斷路,短路可能,用powesupply 看待機電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