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頂客150晶片鎖頭

楼主(2016-03-24):
如提    有哪位大大晶片鎖頭改無晶片鎖頭

网友:
這台沒摸過,如果是傳統化油器車種,防盜鎖主機拆掉就好了

网友A:
幫你查了一下 你可能因為晶片感應不良之類的問題不能發動才想改吧
1 無晶片要改 發電線圈提供CDI電力 CDI又牽扯到點火角度  及換上無晶片鎖頭(工程浩大)
2 直接到原廠車行換新有晶片鎖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你查了一下 你可能因為晶片感應不良之類的問題不能發動才想改吧
1 無晶片要改 發電線圈提供CDI電力 CDI又 ...

都已停產  我晶片不見蛋了  所以才想說有方法可以改無晶片鎖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你查了一下 你可能因為晶片感應不良之類的問題不能發動才想改吧
1 無晶片要改 發電線圈提供CDI電力 CDI又 ...

都已停產  我晶片不見蛋了  所以才想說有方法可以改無晶片鎖頭嗎??     不然車車只好報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已停產  我晶片不見蛋了  所以才想說有方法可以改無晶片鎖頭嗎??     不然車車只好報廢了 ...

那可能要請人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已停產  我晶片不見蛋了  所以才想說有方法可以改無晶片鎖頭嗎??     不然車車只好報廢了 ...

是噴射版?或是化油器版?車況如果都是好的,報廢太可惜了。還是想辦法改。

网友:
鎖頭只是一個控制器   一個方法
然而達到一個目的   不會只有一個方法

拆開來看看他是如何運作  再來製作一個取代的零件吧

网友:
一般來說,防盜器大多是在引擎點火控制電路中間加個開關,化油器的斷脈波線圈訊號,噴射的斷曲軸位置感知器線路,找到接頭拉開後短路就行,不用花大錢改鎖頭
拔掉防盜主機避免多吃電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解說   還在努力研究

网友:
請樓主您參考,抓出線後紅線部份短路就能閃防盜器控制

但是新型引擎電腦,像雙B的防盜器內建在引擎電腦裡面,這招就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