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三洋冰箱SR-58NF化霜電熱管更換

楼主(2016-03-24):
  此台冰箱故障情形是,風扇馬達及壓縮機均不運轉,將化霜定時器輕輕一轉,馬達及壓縮機馬上啟動
此狀況是這一型冰箱的通病,化霜定時器會停在化霜時段無法復歸

  此機型化霜定時器的供應電源與化霜電熱管形成串聯,因此當化霜電熱管與漏斗電熱線同時開路時,
化霜定時器將得不到供電,冰箱處於停機狀態

此機型使用鋁管電熱管

將電熱管拆除,須小心冷媒管路,需要膽大心細

拆除電熱管後的蒸發器

這是防止排水孔結冰的漏斗電熱線,已經燒焦了! 之前有人提到,將漏斗電熱線拆除不用也沒關係,這是錯誤的,這絕對會造成
排水孔結冰,導致冰箱風道堵塞,造成冷藏室不冷,除非將鋁管電熱管改成玻璃管電熱管,這樣就可以不用漏斗電熱線

將新的漏斗電熱線兩面都貼上雙面膠帶

再將漏斗電熱線貼到原來鋁板上,鋁板的周圍再以鋁箔貼紙補強

這是漏斗電熱線的另一面,裝回冰箱時,這一面必須緊貼著冰箱底部,旁邊的鋁箔貼紙就是要加強
它,不讓它浮起來

這是準備更換的新化霜電熱管

電熱管裝上去後的樣子

完修

网友A:
每台冰箱都會有漏斗電熱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台冰箱都會有漏斗電熱線嗎?

不一定
使用鋁管化霜電熱管,才需要漏斗電熱線
若是使用玻璃電熱管就不需要

漏斗電熱線是用來防止排水孔結冰
兩種電熱管安裝的位置不同,玻璃電熱管安裝在蒸發器的下面,
因為排水孔也是在下面,因此加熱時排水孔也會感受到熱度,
因此玻璃電熱管不需要加裝漏斗電熱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
使用鋁管化霜電熱管,才需要漏斗電熱線
若是使用玻璃電熱管就不需要

師ㄟ~感謝你的技術說明

那這種兩不同的化霜設計有無優劣之處?
有沒有哪種設計是比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