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三星 205BW 韌體資料

楼主(2016-03-24):
好吧..  我又來了

這次還是想求韌體資料

先說它故障的原因好了..

上電後,指示燈會亮,按鍵沒反應也黑屏

電容換過了

我有量過了 3.3 和 1.7 都有

稍微估狗一下,也把24C08淨空..  無效

好吧,我又沒招了...

P.S.  想到這點就好想買可以直接VGA讀取的燒錄機喔!!!!

可是...  少用..  買來沒多久又是擺在那邊了..((題外話

順便偷偷問一下..  LG  55LE5500 DA ,和 55LE5500 CA  應該不一樣吧..?!

因為想買主機板發現 掏掏好像都CA 查板號也沒有一樣的~

P.S.  想到這個就突然間好想買返修台,好吧,我想我應該也用不太到...

以下是圖片區~~

楼主:
補充~~  SPI FLASH =PM 25LV010

网友A:
大陸的主板(PAL)和台灣的主板(NTSC)差異是在輸入信號的規格不同沒記錯的話,所以不能通用~所以淘寶只能買電源板/邏輯板/高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陸的主板(PAL)和台灣的主板(NTSC)差異是在輸入信號的規格不同沒記錯的話,所以不能通用~所以淘寶只能買電 ...

感謝小冬瓜~~~

不然可能會想買來試看看了n_128|

因為我有在那上面買過螢幕的主板..  想說電視應該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