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 Z77N WIFI 重複掉電啟動

楼主(2016-03-25):
不知道為何,手邊這片板子的MAC位置(雙網卡)是00 00 00 00 00 03 而VID =FFFF 跟 DID=FFFF,所以想說用軟體修改看看(PG8168)~
但是PG8168(for RTL8111E/F)只能改MAC 不能改VID及DID!

所以就手癢把BIOS拔下來讀讀看內容!

本來把M_BIOS拔下來也沒啥問題,但是內容實在是也看不出來到底改在哪裡?
所以大膽推測B_BIOS內應該會有原本正確的資訊(兩個BIOS出廠時應該內容會都一樣)

不過問題就此發生了,就在讀出B_BIOS IC後!
把它焊回去時沒注意到一個SMD電容有短路到(3.3V對地),結果開機就變成重複掉電啟動......
把短路地方弄掉也還是重複掉電啟動.....

已測試過項目:
                       12V對地有1.2KΩ,3.3V對地有285Ω,5V對地有700多Ω
                       BIOS刷過3次,BIOS IC有對調(確認IC沒壞)
                       拔掉12V小4P狀況依舊
                       把CPU,記憶體等所有東西全拔掉,裸板只插ATX24P電,狀況依舊
                       有參考W大 小電壓增電流燒機法,好像沒有零件發燙~(使用的是30V 5A 可調電供)
                       懇請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附上RTK 8111E/F 修改工具(需再DOS模式下使用)及B_BIOS 備份
RTL8111E RTL8168E网卡MAC地址刷写程序PG2.29.rar (229.69 KB, 下載次數: 58)

网友:
BIOS重燒有試過官網的嗎

技嘉雙BIOS的板子回復
補充一下完整辦法:

方法一:按開機鍵10秒不放,電腦會開機然後自動關機。再次開機時就可以自動恢復BIOS。
方法二:按重啟鍵不放持續15秒,電腦自動重啟後自動恢復BIOS
方法三:短接M BIOS的1腳和8腳,關機。再次啟動自動恢復BIOS

雙BIOS的板子 把電池拔掉  直接按著RESET  按著15秒然後 把電池放上...在開機 就OK了.
記得把電池拔掉.....如果一次不行   就多試幾次

楼主:
獅大,我有試過官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