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k Audio PSW110.120V 零件編號

楼主(2016-03-26):
請問前輩
那位有這紅圈的零件編號

网友A:
太小看不清楚!
用側面打光再拍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看不清楚!
用側面打光再拍上傳。

字的地方燒掉了

网友A:
紅圈那兩顆都燒了嗎?

看起來有另一組相同的電路,應可比對到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那兩顆都燒了嗎?

看起來有另一組相同的電路,應可比對到才是。

這是重低音的
沒另一組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