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40RV700S 故障求助

楼主(2016-03-27):
TOSHIBA 40RV700S 故障維修求助
故障情形:
上電後待機電源紅燈有亮,啟動後也有轉變成綠燈,但螢幕不顯示也沒聲音
看來真的就GG了。

原機的外觀如下,圖是機子還OK時拍的,真的是如螢幕所打字幕,不會才請各痞友提供意見

電源板,經檢查電容都沒看到有凸肚現象
這樣會是主機板故障還是電源板有問題啊!

有測到待機5.1V電壓
但12V及24V都0V
查主要大電容沒電壓但橋整有150V,這樣是什麼問題,可請有經驗的痞友提出維修方向
以供維修參考。

网友A:
把PCB的線路跟自己追電路的過程給人家看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94-1-1.html

不過要是[主要大電容沒電壓但橋整有150V],那不就是橋整到大電容這裡出問題?
這裡的問題是最簡單的,不是嗎?

過了主要大電容,那簡單不簡單就很難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45&page=1#pid683232

是這二顆MOS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CB的線路跟自己追電路的過程給人家看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94-1-1.html

再確認一下後,大電容有電壓150V,但後端完全沒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確認一下後,大電容有電壓150V,但後端完全沒電壓。

我就知道你有可能誤判了。。。。。。

楼主:
會不會是這二個背後靈,哦不是啦,是背面的電源控制IC有問題
8支腳的Sop-8是7529,16支腳的 SOP-16 液晶電源常用管理IC是L6599D,有誰能找到這二個DATASHEET
還有他的作用呢?

网友:
有google都不自己去找???

如果看不懂英文,可以直接找[圖片]。

楼主:
有找到這二個資料,趕緊來查看看,
查看了一下,SB無電壓,MOS有150的電壓沒進來,兇手有可能是這一個16支腳的。

网友:
下面的三點。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994&pid=727020

還有,拍電路給別人幫你看要交待清楚遠中近。

看IC元件的照片沒有用,有型號上網google就有IC照片了,用不著你拍給我們看。
數據跟電路的關係才有用。

另外還有追電路的電壓或各種重要訊號的數值。。。。。看IC就能知道好壞,那我要在那邊追得半死???

网友:
电源板是较好修复的,先要搞清楚三部份电路:待机电路;升压电路及主电源输出电路。然后找各个电路的驱动芯片资料,测量其各脚位的电压是否正常,就可初步判断是那个电路出故障

网友:
从提供的资料看,待机电路应是正常,没12v,24v输出就要检查主机板有没有输出开启主电源的启动电压,如有则是主电源电路有问题,如果没有就是主机板挂了

网友C:
沒12V與24V?
你先試試看5VBS與POW/NO短路,看12V與24V電壓會不會出現,如果會出現就是機板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12V與24V?
你先試試看5VBS與POW/NO短路,看12V與24V電壓會不會出現,如果會出現就是機板問題 ...

一般來說5VBS與POW/NO短路,是會有12v24v電壓出來,但之前的經驗就是這樣子而誤判,所以去修機板,查到後來還是電源版供電不穩定,提供給大家參考,唯有交叉測試才能找出問題呀。

网友D:
1.你電源板是"空載" or "接上負載" 所測的電壓呢?

2.如果是我,我會先照 #3  amoretto 先更換那兩顆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電源板是"空載" or "接上負載" 所測的電壓呢?

2.如果是我,我會先照 #3  amoretto 先更換那兩顆電晶體 ...

"空載"及"接上負載"都測不到電壓。

補充內容 (2016-4-9 11:52 PM):
Ultraman 大,那二晶體我比對過了,沒有問題?二邊數值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電源板是"空載" or "接上負載" 所測的電壓呢?

2.如果是我,我會先照 #3  amoretto 先更換那兩顆電晶體 ...

"空載"及"接上負載"都測不到電壓。

网友:
待機紅燈只能代表5VSB處於HI位準,開機綠燈時:
一. 5VSB腳位電壓為多少?
二. PSON腳位電壓為多少?

楼主:
找了一台同型號測試主機板,正常可用,所以確定是電源板有問題了

有測到電源板背面圖中L6599D電源控制晶片上方紅框中的
D970 D971及R936 R937 均導通,R936 R937 應該是貼片電阻吧上面標220應該是22歐姆對吧!

但請教D970 971上頭標示是76這是什麼零件,是二極體嗎?代表的是什麼數值,有可代用的嗎?那裡有賣?

楼主:
拆二個220下來測量結果都有22歐,正常,那不就是那二個二極體有問題
但拆下二極體下來測又都正常,那會是那個16支腳的IC有問題還是那二個
三支腳的二極體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