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LED LMX-32NH 不開機(電源版壞)求助電源版零件規格

楼主(2016-03-27):
電源版正面照

電源版正面照
以上電源版正面照

電源板背面照

電源板背面照
電源板背面照

ic4:LEP 31 六隻腳 pwm

ic4:LEP 31 六隻腳 pwm
ic4 零件上編號是LEP 31 六隻腳 PWM  求助這棵替代IC或原始編號

周遭ng零件

周遭ng零件
  求助R65 R64 R47 R78 電阻規格

求助1: ic4 零件上編號是LEP 31 六隻腳 PWM  求助這棵替代IC或原始編號

求助2:R65 R64 R47 R78 電阻規格

ic四腳位

ic四腳位

网友:
IC應該是 Leadtrend (通嘉) 的 LD7531
http://www.leadtrend.com.tw/arch ... ts/LD7531-DS-00.pdf

网友:
板子上有幾點出現裂錫了!!   先補焊後再測看看!!

网友:
好像是這個圖,可是沒有元件值 mp118.pdf (123.42 KB, 下載次數: 23)

還有類似參考看看 14091810414114.pdf (67.71 KB, 下載次數: 20)

网友:
R65 R64 R47 R78 電阻規格
可以給我電阻上印的數字嗎?
你照片太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