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 USB 控制 周邊設備 討論

楼主(2016-03-27):
這是一個利用 USB 控制 電腦 周邊設備的 電路

其中 IC1 及 TRI1 應該可以 SSR 取代吧 ?

若要延遲幾秒鐘 關閉周邊

補充內容 (2016-4-3 03:33 PM):
我的完成品  http://bbs.pigoo.com/thread-60209-1-1.html

网友:
應該是不行
SSR & TRIAC的特性完全不同喔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318287370

SSR實物不便宜
依你1#那樣以散零件兜出SSR等效電路 就好
注意光偶DC/AC兩側 PCB 上的間格距離
TRIAC G之外的  K1/K2 兩點 加的RC(消除零交越雜訊)

110VAC
R = 100 ohm/1W ; C = 0.047~0.1 uF / 250V MEF
220VAC
R = 100 ohm/1W ; C = 0.047~0.1 uF / 400V MEF

露天賣的那個 R = 100 ohm  0.5 W

网友A:
用USB的5V來控制AC負載?
是要在電腦開機時一起開啟週邊設備嗎?
記得USB port只有在電源完全切斷(拔插頭)時5V才會關閉.

楼主:
感謝各位的 回覆
我已經用SHARP S202S02  這顆SSR  做過試驗了 動作都正常
至於延遲 20~30秒鐘   我用2200uf電解電容 只能延時 1 秒, 要延長更久  恐怕要很大顆
敗了Google 大神  找到 超級電容 的資訊 ,跑了電子材料行買了兩顆規格不同的,   試驗之後 用 0.1F 可 延時1 分鐘
用0.047F 可以延時約30秒  符合需求,小小一顆就有法拉級的容量真是神奇
這種電容主要用在 RTC clock  不會因為換電池 或短暫斷電 而 中斷時間
用在SSD上  若遇斷電 可以即時將資料寫回 不會造成 資料 遺失

還順便買了PTC 接在USB 5V 輸出, 萬一電容故障短路可以做為保護

補充內容 (2016-3-30 11:01 AM):
更正, 我只需要延時10~20秒  使用 0.022F  就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的5V來控制AC負載?
是要在電腦開機時一起開啟週邊設備嗎?
記得USB port只有在電源完全切斷(拔插頭)時 ...

這問題我也想過,不過我的H110主機板 不用拔插頭  USB 就完全沒電,USB HUB 指示燈都沒亮, 我還用 USB 電流測試器去測過
,USB 在關機後要不要供電可以從主機板 BIOS 去設定,目前大部分主機板都有這功能

网友:
延時電路 怎麼做的

网友:
我會這樣子搞

楼主:
要拆POWER 來接是比較麻煩
將來換新POWER 還要重接一次
我比較傾向方便的方法

還是感謝大大提供這另類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從 ATX POWER 裡面拉出來 ?
同時接 5V 跟12V 的理由是 ?

+5V_SB  : 只要有AC 供電  , 不管是否啟動PC,,, +5V_SB 就一定有  5V的輸出;
               所以它叫做+5V_SB (5V Stand By 待機5V)

12V      : 啟動PC 時  才會建立的電壓 , PC 關機後12V 就沒了
             由啟動PC 時12V充電220uF電容 ,
             PC 關機後12V 就沒了 由於電容有續電
             100K 延緩放電時間  雖然電流很小
             但是晶體hFE 有150以上實力   只要+5V_SB 電壓在 就能供電
             而且電容是由12V經100K限制慢慢放電   比用USB 5V 放電 時間多了數倍以上

拆機殼麻煩  所以另外那篇一開始我就說取USB
只是看你  玩了幾種版本  似乎未定案

沒事  只是閒閒技術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_SB  : 只要有AC 供電  , 不管是否啟動PC,,, +5V_SB 就一定有  5V的輸出;
               所以它叫做+ ...

被你發現我找了好幾種版本

不過AC電流偵測的版本 適用比較多電器
USB 版本只能用在 有USB 的裝置
後來想一想我也只用在PC  所以才朝 USB 這方向
現已定案 著手開始製作

不管怎樣 多謝你的詳細解說及建議

网友C:
我很好奇,你有什麼要控制的必須與電腦的5V ON/OFF連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你有什麼要控制的必須與電腦的5V ON/OFF連動?

可以控制電腦周邊設備如 螢幕、 喇叭...
跟電腦主機同步開啟及關閉

网友D:
恕小弟不太懂,既然設備要與電腦同步開關,為何要延遲數十秒到一分鐘? 用金電容雖然可以延遲,但是要放電也是要一段時間,如果短時間開關應該會來不及放電吧? 這邊用RC加Transistor比較適合。不然就是拉12V出來,只需要一個電磁開關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E:
你可以用5V Relay就好,當然usb要提供50mA電流,單純好用不需這麼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控制電腦周邊設備如 螢幕、 喇叭...
跟電腦主機同步開啟及關閉

嗯,現在的LCD螢幕都跟主機沒有可以共接的電源接頭,不像早期CRT的螢幕是與Power連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恕小弟不太懂,既然設備要與電腦同步開關,為何要延遲數十秒到一分鐘? 用金電容雖然可以延遲,但是要放電也 ...

我以前買的一個中控插座 關機後 有十幾秒的延遲
說明書中是說讓 周邊設備有一個緩衝 有時候會關機後又馬上開機
不要讓周邊設備太頻繁的開關
所以我想延續這個功能
我是希望做到完善一點
不加也無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5V Relay就好,當然usb要提供50mA電流,單純好用不需這麼麻煩

用Relay 當然是可以
不過SSR 還是有它的優點
沒有機械接點,壽命比較長..等
也無電磁干擾
缺點就是有漏電流,不過幾 uA 應該是沒什麼影響

既然打算做了 當然是希望可以用久一點不要故障

那個電路多用了幾個零件
不考慮保護元件其實一顆SSR 再加一顆電阻就可以了
Relay 除了一顆電阻還要加一顆二極體
用SSR 做並沒比較麻煩,只是成本稍高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Relay 當然是可以
不過SSR 還是有它的優點
沒有機械接點,壽命比較長..等

這樣對.
既然要自己做,錢也不是問題,那麼做好一點,別找自己麻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 回覆
我已經用SHARP S202S02  這顆SSR  做過試驗了 動作都正常
至於延遲 20~30秒鐘   我用2200u ...

一般延時,不就透過調整 R 與 C 來調整延遲時間。
使用超級電容不就太貴了?
另外當開機時,大電容的瞬間的充電電流不會造成 USB 的供電或主機 IC 的傷害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延時,不就透過調整 R 與 C 來調整延遲時間。
使用超級電容不就太貴了?
另外當開機時,大電容的瞬 ...

傷害應該是不會,USB標準都會加自復型保險絲,就算短路也只是將USB電源斷開
不至於會傷害到主板的5V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延時,不就透過調整 R 與 C 來調整延遲時間。
使用超級電容不就太貴了?
另外當開機時,大電容的瞬 ...

超級電容一顆幾十塊 還好吧
USB 2.0 最大電流不就 0.5A 而已
不至於瞬間大電流
電容也有串一顆電阻 可以限流
我也有加一顆 PTC  超過0.5A 就會高阻抗開始限流
還有主機板USB Port 也有安全機制,
多層防護 應是萬無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