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大金空調室內機電路板故障

楼主(2016-03-28):
冷氣突然不動作了,遙控器也不動作,找了大金的服務人員來檢查,發現主機板不動作,報價 NT3300 ,拆開來發現三組線被老鼠咬斷了,服務人員讓我把線接上去,結果還是沒動作,三千元花了,下午檢查發現0.3A保險絲斷了,換上去服務人員告知用220V送電黑白線一切正常,現在就等於有一片備品了!!

線被老鼠咬斷重接!!

保險絲斷了,只好用代用品!!

网友A:
大金冷氣,我會修啊!  呵呵! 只會修遙控器

論壇冷氣高手很多,阿乾師怎沒拆拍發問呀

网友B:
電線要防鼠咬,在下知道只有一種東西,就是"辣椒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A3%E6%A4%92%E7%B4%A0
日本有賣加了這東西的電工膠布,可以纏在電線外層做預防,
http://store.shopping.yahoo.co.jp/kwn/22941.html

或是噴霧,塗料
http://store.shopping.yahoo.co.j ... mp;pos=3&model=
http://store.shopping.yahoo.co.j ... mp;pos=1&model=

网友C:
賺的是換裝工錢 其實看來看去也沒比電腦供電多零件
冷氣好修理~

网友D:
阿~這樣就被賺走了,嗯~好賺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金冷氣,我會修啊!  呵呵! 只會修遙控器

POPCORN大:
   事情來的太突然,以前也發生過一次,裡面的IC 買不到!! 今天上網找已經有賣了 160元一個!!
   這次遙控器沒壞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線要防鼠咬,在下知道只有一種東西,就是"辣椒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A3%E6%A4%92%E7%B ...

IKURA大:
   您是 日本通!! 日本好像什麼都有做都有賣... 那一隻老鼠已經被我正法了,洞也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賺的是換裝工錢 其實看來看去也沒比電腦供電多零件
冷氣好修理~

基本費 300元,今天我也是疏忽了,居然把最基本的 保險絲給忽略了,那位服務員真的超好...他給我機會,也教我如何拆裝與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這樣就被賺走了,嗯~好賺喔~

JASON大:
   知識無價啊!!

网友:
花NT:3300元~學知識並有現場指導教學~值得了!

況且~還有多一個備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金冷氣,我會修啊!  呵呵! 只會修遙控器

三太子,

大金冷氣可以拿公版遙控器(圖)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太子,

大金冷氣可以拿公版遙控器(圖)控制?

會送修遙控器的人,都是買不到遙控器~
否則! 淋杯的菸酒檳榔從哪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會送修遙控器的人,都是買不到遙控器~
否則! 淋杯的菸酒檳榔從哪來

ㄚ不是每次報牌的時候信眾供奉的唷?!

來人ㄚ~~~未成年小神抽菸吃檳榔,信眾觸犯菸害防制法說...

請問太子爺~~~

為什麼有的按鍵橡膠的導電處電阻上千歐按鈕還是會有作用呢?

還有,用錫箔紙替代導電處時用雙面膠好?還是任何黏膠都可以?~~如膠水、樹脂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ㄚ不是每次報牌的時候信眾供奉的唷?!

老闆! 您是在稽核還是逼明牌說

導電橡皮上的石墨塗層很薄,只能稍稍輕拭,千萬不要來回擦洗,不然會變禿頭

圓形的石墨塗層,你用電表針尖測量會有高阻情況發生(可能在針尖那個接觸區域的石墨較薄)
導電阻抗測量:要使用電表探棒的柱端弧面(鱷魚夾的弧面也優)去測量
如此,接觸面積較大也涵蓋整圈內尚為有效的殘留石墨的導電路徑

膠水、樹脂使用上太麻煩! 沒嘗試過
你把家裡的液晶電視給殺了,就會發現有幾張鋁皮膠帶(自黏)
把鋁皮膠帶剪成合宜的四方框,黏貼在導電橡皮上即可

被手殘客人洗成禿頭的導電橡皮,統統都可還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闆! 您是在稽核還是逼明牌說

導電橡皮上的石墨塗層很薄,只能稍稍輕拭,千萬不要來回擦 ...

按鍵的導電橡皮我只用清潔劑洗過(有些會泌出矽油)...
我就是因為找不到"可自黏的導電物"所以才拿香菸鋁箔紙
用打孔器取圓紙用膠水、白膠黏(不好用會失效導致連續
發射),但是我在五金行有看到鋁箔膠帶...下回就用那個

原來要用大面積去接觸......萬一錶筆尖端氧化也會讓測量
結果失準囉(電阻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