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7U32,使用中會閃晃一下『WELECOM』的字樣~

楼主(2016-03-28):
大家參考看看這是什麼問題?
沒有遇過這樣的問題說…

HERAN HD-37U32,使用中會閃晃一下『WELECOM』的字樣~

网友A:
沒遇過說,真神奇,會不會是主板靭體出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遇過說,真神奇,會不會是主板靭體出包了~

是啊~
驚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驚呆了……

主板電容換一下還有按鍵

网友:
沒過遇。我也猜軟體。

网友:
此機應是120hz面板 程序問題吧 主機板上u9換看看唄

网友:
OSD 晶片不正常,一直 reset~
此 logo 應為啟動時顯示的,如一直重置應該會產生同一個問題,只是畫面不會疊在一起。

网友:
還真沒遇過這情形......

楼主:
機器尚未到手~
是先上來請教的…
看看今晚的變化……

楼主:
剛剛去客戶家看過…
說今天都沒有影片中的畫面出現~

网友:
前陣子返潮現象後~
我家的電視也有纇似狀況~
吹乾就好了~不過還是要注意有沒有因為水珠導致短路的~

网友:
只有重燒程序先 看看是否解除狀況了

网友:
請問,這牌37";開機後welcome,有白底,畫面雜訊,是什麼問題?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