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46吋改機問題請教(KLD_46EX-600)

楼主(2016-03-29):
一台46吋SONY LED 液晶 (圖一)

因為改機為 (樂華)公板,這次改的是三合一公板(電源,恆流,主板)
  (圖二)

原本的電源+恆流板   (圖三)
背光接頭 (圖四)

要接入的公板背光介面,有標示正負   (圖五)

以上問題請教 !

公板介面有標示 + - 正 負 (圖五)處

但原本的接頭跟電源恆流板沒標示!   (圖三)(圖四)處

請問我如何查出 (圖四)處的正負,用來接上圖五處 ???

謝謝前輩的指教。

网友:
可以量看看原本電源板接頭,一邊碰接頭,一邊碰地

我比較好奇可以這樣直接改嗎

网友:
圖三中 鎖螺絲的地方有鐵片也等於接地
用電表可測試 負極跟接地應是相通的
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背光恆流電壓270V 應該無法直接用三合一板吧?

楼主:
拍謝忘了說明,

有做過以下步驟
原本的電源恆流板,測量

网友:
  拍謝  沒看好你的問題

你的三合一板  本身就有電源不用在接電源板

所以直接測圖四 的正.負極即可

网友:
sony的燈箱是串聯式的.一般的接法.因該是點不亮的

有2種方式可以處裡.1:把燈條改成並聯.所需的電壓就會是.原本的1/2
                             2.改公板的電壓(有點麻煩).要改一隻電阻.一顆電桿.mos也要(耐壓需升高)
這2種方式皆可行(已有測試過了)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經小弟拆屏做了些測試,

串聯電壓296V。

改為並聯電壓只剩160V。

問題在串聯時燈珠亮度很暗,導致感覺好像背光不亮
(圖一)

並聯時燈珠亮度正常。
(圖二)

可以肯定的是 LED燈都正常

用外接電源輸入160V時,將電視打開就一切都正常了。

所以現在的解決方法是

一 . 將串聯改並聯(降低耗壓)

二 . 接上外接電源,分兩步驟開啟電視
(暫時將就用,改天再買片電源恆流一體板回來裝)

題外話:

原本的電源板LED背光輸出電壓也是有達到296V的壓值

但為什麼無法點亮LED燈珠,我想可能出在電流不夠!
(這是我個人的判斷,不知是否正確,因沒有工具也不具專業技能,所以無法證實,請懂的前輩指導)

現在已經將串聯改為並聯,所需的電壓已經減半,雖然可以點亮LED,但原本的電源板已經無法再適用(輸出過大),
(自己也沒有專業技能改機)

所以目前的處理方式只有換電源恆流板

(完成圖,拍攝問題,所以亮度偏暗,肉眼看是很正常的)

以上PO文特別感謝Arms大,gw大,sfboss大,小張大,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A:
請問原本是主機板故障??
還是恆流版+電源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原本是主機板故障??
還是恆流版+電源板故障??

你好!是恆流板(電源,恆流一體板),高壓輸出供應不足(應該是電流不足,導致LED燈珠亮度低,感覺沒亮)。

网友B:
因該不用換恆流板
你把旁邊的限流電阻並聯在小一些因該就夠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該不用換恆流板
你把旁邊的限流電阻並聯在小一些因該就夠亮了

小張大你好 !

請問你的意思是說 :
電流過大的關係 ! 所以導致燈珠暗嗎 ? 還是過小,導致燈珠暗的 ?

謝謝指導 !

网友B:
電流不夠

led燈需要一定的電流.亮度才足
但也不要"催到一敗"不然燈珠很容易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流不夠

led燈需要一定的電流.亮度才足

非常感謝你的指教,謝謝。

楼主:
樂華雙排板T.VST59S.21, 2015年10月份後最新程序,剛在掏寶買的。
分享給需要的大大前輩們。

適用狀況 :
燒入程序後,一開機即關機。(可能是新型板搭配到舊程序)

就是燈號開機綠燈一秒即變關機紅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樂華雙排板T.VST59S.21, 2015年10月份後最新程序,剛在掏寶買的。
分享給需要的大大前輩們。

大大你好
這個程序燒進去是正常的
可是頻道和台灣的不同
不知道大大可否跟淘寶賣家拿NTSC版本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好
這個程序燒進去是正常的
可是頻道和台灣的不同

拍謝!這問題我前幾天有反應了,
因為賣家沒有繁體中文台灣頻道NTSC的版本,
問了好幾個都沒有,所以也沒有來源。
我持續會找看看,如有再上傳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