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家裡做[小型電鍍]嗎??

楼主(2016-03-29):
我去查了一下,發現用可調式電供就能做電鍍的電源,不用另外購置。

自己想要電鍍一些小東西,但電鍍黃金要怎麼準備電解液???

有人可以指導嗎???

网友:
產業界大多以氰化物系...這個方法氰化物系本身有劇毒。 且(氰化亞金鉀簡稱金鹽)是高度管控物 要許可文件。
而另一為  非氰化物系 : 亞硫酸鹽與硫代硫酸鹽鍍金溶液  亞硫酸金鹽  是的也叫金鹽

這篇先科普一下
電鍍黃金
http://scitechvista.most.gov.tw/ ... c/0/12/10/1/716.htm

你沒法子 用 通電給 黃金 => 溶液 => 目的被鍍金物
因為黃金是溶於王水  王水 王水   ... 想到甚麼了嗎?

將預做成 (氰化亞金鉀/亞硫酸金鹽)金鹽 然後調入??溶液(注)  再以通電置換方式 完成

??溶液 屬於 商業機密  基本上都是大化學公司掌握的

网友: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网友:
處理電鍍廢水就一大問題

网友:
這裡有好東西,只要用粉就可以乾鍍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eDVO5NV3w0
這家廠商在美國,在下有試過,在官網登記之後就可以免費拿到一些樣品.

网友:
不要想太多
這電鍍廠都是老板自己鍍金的
原因很簡單自己想就知道

网友A:
google找電鍍時看到的,黃金電鍍示範---燒杯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2cR0gplRI

1 拋光清洗飾品
  研磨拋光及清洗飾品(研磨機及超音波機)

2. PSU(電供),燒杯(裝各種電鍍液三到五種不等,黃金電渡液,蒸餾水,...)
  設定適當電壓,將飾品 來回 放入各種電鍍液...

3. 危險注意事項
  電鍍間,勿進食...(影片最後的注意事項)

最後,你問的電解液,要問專業的或google自已查...

网友:
下回有人想在家做核彈也不令人訝異了~~~

网友:
鍍金還有一個辦法是用黏的.
去買金箔,直接貼上去.就像佛像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找電鍍時看到的,黃金電鍍示範---燒杯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2cR0gplRI

自己做不知道難不難。。。。。把金子丟進去溶掉。。。。

不過看了大家的討論己經半放棄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8202787573

网友B:
真空濺鍍比較簡單 diy也可以

网友:
鍍金很貴
鍍太厚就虧錢了
所以老板都自己做
怕員工偷出去賣
不要小看那一點點就價值百萬
鍍金回收的水也很值錢
所以都是下班都要鎖起來
還要裝保全
一般電鍍廠不鍍純金
要鍍要先付清款
因為太貴了

网友:
書上寫的..給你參考看看
KAu(CN)2 12g/L, KCN 30g/L, K2HPO4 30g/L, K2CO3 30g/L, Sb(銻酸鉀)6-16ppm, 電鍍液溫度60oC, 電流密度0.1~1.0 ASD (A/dm^2),適當的槽液攪拌...
如果...看不懂這些化學式的話...那可能要再進修一下....

网友:
會不會玩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空濺鍍比較簡單 diy也可以

Sputtering很久以前有做過,鍍出來的表面不如想像中那麼金黃,可能是設備太爛,不過已足夠當時做SEM的用途了。
後來去職訓,真空幫浦的等級應該比較好,可是在抽真空到一定的程度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抽頑強的水蒸氣。一旦換sample破真空,又要重來一次,電費可能要花不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uttering很久以前有做過,鍍出來的表面不如想像中那麼金黃,可能是設備太爛,不過已足夠當時做SEM的用 ...

有加溫在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