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CHITAI 2402A 功率計量測時不正常的閃動

楼主(2016-03-30):
長時間開機後,更是一直明暗閃動,

可請三太子那台同款機幫忙對照,這種情況是否正常?

補充一下:此時機蓋是拆開的,應不是過熱的問題?

補充內容 (2016-4-2 07:44 AM):
魏案已解決,謝謝各位。

网友A:
Sorry, 當初沒有先燒機測試...

看來是電源不定時重開的現象, 是否考慮先把電容換新...
output load端有接待測設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當初沒有先燒機測試...

看來是電源不定時重開的現象, 是否考慮先把電容換新...

不會啦!這也是給我練功的機會啊!

我還沒仔細量測是不是電源的問題,閃爍的現象是不管有無負載測試就會出現,
只要長時間開機後就會出現閃爍現象,另外在正常不閃時,切入負載也是會閃一下。

有空再拆下來量測是否電源的問題。

网友:
我的主板與你的2402A構型不同
請木頭前輩查看看痞酷2/25日我給您的消息~
影片中,哩都聽那麼青春的動感歌曲喔

您杯比較土,都聽混記的"嘻哈庄腳情"

网友:
啥?   要拆修了?  趕快搬板凳蹲坐, 好奇他的P=V*I rms乘法器是 類比還是數位的

楼主:
功率計的電源已經改成獨立板,基板挺新的,一開始時並不認為電容這麼快的掛掉

先看測試新品電容的容值

拆下來的其中一顆容值,測試正常

拆下來的另一顆容值,也正常。

楼主:
正常的狀況,在切換負載時不再會有焛爍的情形了。

結論:外觀正常零件,檢測也正常,但是卻無法在電路中正常工作,真的也令人納悶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的狀況,在切換負載時不再會有焛爍的情形了。

久旱逢甘霖,是不是有將軟排重插,一切恢復正常

网友:
看來是換了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久旱逢甘霖,是不是有將軟排重插,一切恢復正常

沒也!就只是換電容說!

网友:
那台MS5208 號稱是   數字電橋LCR  表
竟也測不出好壞  真的見鬼了

有時候被儀器 拐騙 真的不知該說什麼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久旱逢甘霖,是不是有將軟排重插,一切恢復正常

進喔! 進喔! 進喔! 發喔! 發喔! 發喔!

是看到  三太子 棹腳下 虎爺公 的分靈 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進喔! 進喔! 進喔! 發喔! 發喔! 發喔!

是看到  三太子 棹腳下 虎爺公 的分靈 嗎 ? ...

SHE IS MY LOVE COUNTRY LADY GI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