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扇手動才會轉,SMC ID4E乾燥機

楼主(2016-03-30):
大家好
現在的問題是機器在開機後,風扇不會轉動,但撥一下,就會一直轉
爬了一些文章,有可能是電容有問題
看一下電容是0.5uF 400VAC

冷卻風扇

冷卻風扇

電容

電容

現在有幾個問題
1.風扇還會轉,是不是只要換電容就可以了
2.電容要如何確認是否有問題,我只有一般的數位電表
3.0.5uF 400VAC的要去哪邊買,我在網上的電子材料行只有看到1uF的電容,
   這樣能直接換掉嗎,對馬達會不會有影響

以上問題,拜託各位幫忙
感謝

网友:
你的乾燥機應該是吃220VAC吧!
買兩顆1UF/250V,將兩顆串連後就是0.5UF/耐壓500V

网友:
撥一下,就會一直轉,感覺是軸心該點油或纏了太厚的灰塵.頭髮.棉屑

网友:
風扇不會轉動,但撥一下,就會一直轉
==>若撥動風扇前有聽到嗡嗡的聲音的話,則為起動電容或啟動線圈不良.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小弟今天去材料行找了一顆電容,但是店家沒有0.5uF,所以選了1uF的來試試
裝上去之後,情況一樣,馬達不會轉,但輕輕地撥動一下,就開始轉動

因此應該不是電容的問題,而是馬達本身有問題嗎??

另外這種馬達,外殼是鐵皮扣件,沒有螺絲可以拆卸,硬拔的話我怕會裝不回去
型號是0717M
這種馬達有地方可以找的到嗎???

网友:
若能撥動順暢,就是啟動線圈斷裂或是燒燬才會無法起步轉動

楼主:
看來只能換新的了
這台只有日本原裝進口
台灣沒備料
也只能請原廠是否能幫忙了

网友:
裡面空間很大,何不直接換成一般110V或是220V風扇? 想辦法固定就可以用了

网友:
猜完了!  請 您 改用拆  !

確認一下 黑紅 黑白 線圈阻抗
http://bbs.pigoo.com/thread-60039-1-1.html
確認一下供電電壓

网友A:
請您量線圈阻抗後把鐵殼拆了吧
小弟懷疑溫度保險絲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您量線圈阻抗後把鐵殼拆了吧
小弟懷疑溫度保險絲掛了

溫度保險絲掛了的話,馬達應該都不會轉了!
有可能潤滑失效或軸心(承)磨損的原因!

网友:
是不電容器,把電容器拆一端,線頭碰觸一下,看有沒跳火花,沒跳火就查這部分。

网友:
我的風扇也是這樣。換了電容還是一樣...

网友B:
換電容還是一樣,那真的是線圈有斷線。
試著用手撥動風扇時,順時針轉馬達就順時針轉
逆時針轉馬達就逆時針轉。
這樣幾乎確定馬達斷線,要拆開檢查,有時不好查,線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電容還是一樣,那真的是線圈有斷線。
試著用手撥動風扇時,順時針轉馬達就順時針轉
逆時針轉馬達就逆時針 ...

確實是這樣,撥哪個方向就轉哪個方向,
因為是公司的機台上面的設備,所以不敢貿然的拆開
現在有請原廠提供新的馬達過來
到時更換後,在來拆卸檢查一番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是這樣,撥哪個方向就轉哪個方向,
因為是公司的機台上面的設備,所以不敢貿然的拆開
現在有請原廠提 ...

既然是公司的設備,
還是不要亂動,
治不好還怪你亂用,
家裡的是死馬當活馬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