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功] 日毓 12W LED 白光,不亮贈送

楼主(2016-03-30):
[練功用贈送]

[品項]
日毓 12W LED 白光5700K 950LM,
便宜時買很多顆放著沒用,大部分都沒問題,
但人品不好這一顆前天拿出來亮了一次以後就再也不亮了 @@!
已過保

[說明]
曾嘗試拆解,但燈罩和燈頭都拆不下來,不想暴力拆解(其實是懶ORZ...)
贈送給有興趣練功的朋友
如果拿到的大大修復後,行有餘力能PO篇文給其他人參考更佳

[地點]
台北市社教館 (八德路三段與北寧路口)平日晚上可自取
或是郵局小包掛號 40元 可幫你寄送

補充內容 (2016-4-4 09:49 PM):
已經贈出囉^^

補充內容 (2016-4-9 02:59 PM):
文末新增 SC大大的修復說明

网友:
破壞一個以後就知道怎麼拆了。。。。。。。。

用打的’砸的’撬的’針刺等各種方法把那個燈罩拆下來。。。。。

拆給大家看。。。。

网友:
這個很好拆說~
燈罩位置是卡榫的~稍微鍬一下就開了

网友:
一字起子加hammer就能開腦~

网友:
歐司朗的燈泡特別難開,黏得很緊,很怕燈罩破掉,開了幾個還是沒辦法每次都完整取下來

网友:
有幾顆??郵寄??

网友:
我排隊,自取

网友:
我排隊,郵寄。

网友:
我可以自取,想研究一下,手上有二個也是同樣問題,不同廠牌

网友:
一般LED燈炮有一塊AC110->LED電流控制板->LED
拆下來你會發現有一塊電路板就這樣而已,電路搜尋很多相關電路,裡頭主要會有二極體,LED驅動IC,幾顆被動元件在接到LED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還是拆不開真的超緊XD
後來依站內信給了sc170gu大大研究中 :)

楼主:
引述sc170gu 大大 後來修復的解說給大家參考
也謝謝他的說明
-----------------------------------
這個真的很難拆,要從邊緣用美工刀慢慢割,割個幾圈,再用一字起子挖,這樣就可以打開外殼,這個用的燈珠是5730,一顆0.5W,共20個→ 10W,加上消耗功率,所以稱12W,真的有良心的公司,沒有虛假,台灣做的,以這樣的LED燈珠,只會說10W。

這次這顆是燈珠壞了兩顆,才會不亮,

美工刀是在外殼和塑膠外殼中間順著慢慢刮,不是切斷,要慢慢來,這顆真的黏得很緊,慢慢刮後在試著慢慢掰開,要多試幾次

网友:
要換裡面的板子沒屋頂的找一下LED驅動就有很多可以選擇..

昨天剛好趁大賣場特價入手9w的,沒有打折的話價格會讓你想直接跳過,

這個品牌不會這麼不耐操吧!!...

不過和其他品牌的相比較還真的是比較亮,一般的LED球泡燈白光會有粉粉的感覺,

這個OSRAM品牌的就很白,顏色比較接近傳統的白熾日光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