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重低音無聲

楼主(2016-03-30):
朋友送的壞機器,該機器重低音無聲,但是高音喇叭聲音正常,vr已更換,tda2030a也換了,4558d也更換了,重低音輸出的端點電壓對地18.4vdc,所有的電容也拆下來測量正常,請問各位高手,能否指導還有可能是那部份壞了,感激不盡。
請問滌綸電容會影響嗎?

网友:
量一下喇叭阻抗  輸出端如果有直流電  那線圈可能燒了

再來 從輸出端往源頭查  應該會先碰到交聯電容>功率放大器>運算放大器>

楼主:
喇叭阻抗→正常
輸出端如果有直流電  那線圈可能燒了→無直流電,但對地18.4vdc(拆下來測試接到高音結果也是有聲正常)
輸出端進入是二個tda2030a 放大晶體的第四腳,對地電壓18v左右,應該也是正常因為量高音的也是18vdc
不知還有可能是那個部份嗎?@@整個板子看來好像沒啥@@但是一直抓不出來問題

网友A:
低音輸出 接高音喇叭有聲?

回覆直接按 黃色那個對話框就好  這樣我才有收到返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輸出 接高音喇叭有聲?

我是直接將低音喇叭解焊下來,裝到高音上去試,確認正常。

网友B:
有直流輸出應該就有問題了...不知是量測錯誤還是其他原因...
單體沒燒掉應該也有"嗡~~"的低沉聲
應該先從電源查起..正負電,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將低音喇叭解焊下來,裝到高音上去試,確認正常。

低音喇叭 覺得問題很大  不然就是那段線 有問題

网友C:
印象中 這台我有修過 妳確定妳VR換對? 有滿多都是用雙切的VR 妳拿單切得去裝聲音根本沒IN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直流輸出應該就有問題了...不知是量測錯誤還是其他原因...
單體沒燒掉應該也有"嗡~~"的低沉聲
應該先從電 ...

啦叭正負 無直流輸出,量到直流是對地。這樣也是有問題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喇叭 覺得問題很大  不然就是那段線 有問題

元件大您真的是跟我想到一樣點上去了,所以我將高音的拆下來先裝到低音上試也是無聲,二個我看只有w數有差別,歐母一樣,線的部份我也是重作了一條,但仍是無聲,@@好困擾,第一次搞到這樣可換的都換了,現在只剩不知道那個老大有這個電路圖可以參考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 這台我有修過 妳確定妳VR換對? 有滿多都是用雙切的VR 妳拿單切得去裝聲音根本沒IN進去 ...

這台的確是二個雙切vr,但他控制重低音的是一個單切vr,拆下來去買的,應該不會有錯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603/31/083253namj4mll44bx4mxx.jpg

网友D:
重低音輸出的端點電壓對地18.4vdc
這樣正常嗎?
如果是橋接的話
那供電是單電源36V嗎?

网友E:
VR開大用手給它溫柔的摸下去(中間點) 有聲音,就是前面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低音輸出的端點電壓對地18.4vdc
這樣正常嗎?
如果是橋接的話

是橋接,因為是雙重低音啦叭,整流後進來量的第一個電容腳位正極對地是3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VR開大用手給它溫柔的摸下去(中間點) 有聲音,就是前面的事了

大大請問您指的中間點是2030的腳嗎?(我手有試過在整個電路板亂摸重低音會有雜音)
前面的事是說這個前面的電路嗎?
感激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您指的中間點是2030的腳嗎?
前面的事是說這個前面的電路嗎?
感激呢>" ...

1. VR
2 是前級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VR
2 是前級電路

喔~~那就是vr我買的壞的了是嗎@@~
等等在來去買一顆 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那就是vr我買的壞的了是嗎@@~
等等在來去買一顆 試試

NO 是確認2030好壞

楼主:
@@~還好還沒跑出門~~收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還好還沒跑出門~~收到~

注意所有線要復原,不可改線

网友:
這台是雙電源
樓主應該是量到+vcc -> -vcc
所以是36V無誤,而接地點並不是-VCC
而是兩顆電容的(+)與(-),相連點才是接地
所以2030應該是好的
如果有問題 2030 會發熱

低音單體可以去接左右聲道,試試看是否有聲音
如果有 單體沒壞

再來就是一級一級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所有線要復原,不可改線

感謝kuo0202大的提點,真的是2030壞了,想不到換新的也會是壞的,真不知有沒有辦法可以不裝上試就可以知道它是否壞了。
修好了出聲音了,裝回時output 連VR的線斷了,自已搞了三條線連接後,變關音量到無時,仍有最小的音樂聲。真是太爆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kuo0202大的提點,真的是2030壞了,想不到換新的也會是壞的,真不知有沒有辦法可以不裝上試就可以知 ...

恭喜 "玩" 修  是你在玩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 "玩" 修  是你在玩它....哈哈

我是真的很想修好@@~但好的不完整,我很努力了@@~哈~~

网友:
虚惊一场,原来是TDA2030功放IC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