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奇美24EH程序

楼主(2016-03-31):
求奇美24EH程序
如圖~

感謝~~

网友:
請服用:

(24EH)NT68673 #ISP_20151229_211821.rar

61.88 KB, 下載次數: 58

楼主:
慼謝ATUN大大提供
不過您提供的不是我要的..
您的應該是REV.A的..
我要的是REV.B的...
B的MCU是PM25LV020的...是256K的
這一版我有了...但我找不到B的...
刷上去是可以用..但按鍵都亂掉了..
電源燈也少一個..只有待機燈
還是謝謝您~~

网友:
只有這一個

楼主:
感謝海大~~
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