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市场销售的外国品牌手机手机有全能型的?

楼主(2016-03-31):
可以同时支持中国大陆的移动】联通、电信三个运营商的手机,不仅通话支持,移动上网也支持。

网友A:
聯通 WCDMA
電信 CDMA
移動 TD←特有規格 TD-LTE

http://store.asus.com.cn/item/20 ... 55039442.1459393084

· 支持制式:GSM/TD-SCDMA/WCDMA/TD-LTE/FDD-LTE/CDMA 1X/CDMA2000 EVDO
· 网络频段:GSM: B2/3/8
WCDMA:B1/2/8
TD-SCDMA:B34/39
TD-LTE:B38/39/40/41
FDD-LTE:B1/3/7
CDMA 1X /CDMA2000 EVDO:Bc0

這樣應該有符合你的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聯通 WCDMA
電信 CDMA
移動 TD←特有規格 TD-LTE

感谢支持和抬爱

华硕飞马5000智能手机 支持全网通

这个功能的确不错,这个是台湾本土制造并在台湾市场销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和抬爱

华硕飞马5000智能手机 支持全网通

要『聯通/電信/移動』的機種,不會在台灣製造,也不會在台灣販售

你要來台灣買手機回去嗎?
規格不合用吧~
而且保固也不合

楼主:
『聯通/電信/移動』的機種

你的意思是,在台湾销售的手机,只能满足其中的两个,三个都兼容的没有?

网友:
現在4G頻段一大堆,過1~2年可能又有新的頻段,
雖然大陸目前以TD-LTE為主,但FDD-LTE(聯通)也有,但可能還沒搞定...

而台灣是以FDD-LTE為主,但最近又多了2600Mhz(B7)頻段,一堆4G手機也不支援...
且4G VOLTE 語音才剛在測試....
所以,不要為了頻段那麼傷腦筋,買現在就夠用便宜點的手機,每1-3年就換一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聯通/電信/移動』的機種

你的意思是,在台湾销售的手机,只能满足其中的两个,三个都兼容的没有? ...

沒錯

因為台灣沒有 TD-LTE
故沒有銷售具 TD-LTE 的機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

因為台灣沒有 TD-LTE

感谢赐教,完全明白了。

在台湾市场销售的手机,只能兼容联通和电信的手机,移动4G的制式没有这种技术规格的手机出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錯

因為台灣沒有 TD-LTE
故沒有銷售具 TD-LTE 的機種

我記得infocus可FDD-LTE + TDD-LTE,在大陸叫富可視。但可能會欠了幾個頻段。
同一型號在大陸也可能有賣了! 不需要在台灣買。
查了一下是 InFocus M812 高通晶片
4G:FDD-LTE
700(B28)/900(B8)/2600(B7) /1800(B3)/2100(B1) MHz
4G:TDD-LTE
2600(B38)/2500(B41) MHz

InFocus M808 MTK晶片
4G:FDD-LTE
700(B28)/900(B8)/2600(B7)/1800(B3)/2100(B1) MHz
4G:TDD-LTE
2600(B38)/1900(B39)/2300(B40)/2500(B41)MHz

現在4G的規格還沒穩定,而未來又有4G的VoLTE語音通話...反正4G不支持,靠3G就好!
在大陸應該要注意較基本的3G聯通WCDMA或中國電信CDMA或CDMA2000?
總之,現在頻段多得亂七八糟,也沒有可相容於全球4G的手機,別買太貴的手機即可!

楼主:
台湾市场销售的智慧手机,除操作系统软件以外,别的应用软件用户无须ROOT都可以删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infocus可FDD-LTE + TDD-LTE,在大陸叫富可視。但可能會欠了幾個頻段。
同一型號在大陸也可能有賣了 ...

對,為了TD+FD+...的,絕對不要在台灣買,買不到…

不知原po『滿江紅』是否有什麼特殊考量要在台灣買支援各頻的手機?

不在台灣賣,同款不同型,是很常見的,甚至是一般來說就是這樣
除了水果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湾市场销售的智慧手机,除操作系统软件以外,别的应用软件用户无须ROOT都可以删除吗? ...

原Android 4沒有

但Android 5開始原生開放給刪所有軟體
我目前用padfone s
原 Android 4,不能刪,只能 root + 管理軟體 強制刪除或凍結
現已更新為 Android 5,不需 root 不需另裝軟體,即可刪除或停用(凍結)不喜歡的軟體

但!
是否台灣銷售的手機,搭Android 5即可達到你的要求,我不知道,可能還要看手機商怎樣對待用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Android 4沒有

但Android 5開始原生開放給刪所有軟體

原来如此,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