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TA-F555ESG 開機丟火燒

楼主(2016-03-31):
SONY TA-F555ESG 此機AC100V但主人還是插市電所以電壓高1成交量(110%)一不小心就是丟火燒

當然不是只有一電阻

這是前維修的紀錄 它從強放後全暴斃

維修就是電阻晶體代用上, 要注意是強放後B腳要放一順相二極體保護才不會丟火燒

此機大電容耐壓是63V可實際電壓65V~70V以上到修好已經用近10年了

网友A:
可見根本沒有設計餘量緩衝   要是供電網出現異常  馬上先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見根本沒有設計餘量緩衝   要是供電網出現異常  馬上先死

供電網是沒太大問題.強放後一級搭一級到功率晶體才接中點輸出 所以有異常就會全面"爆"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見根本沒有設計餘量緩衝   要是供電網出現異常  馬上先死

日製機常常這樣搞,為的就是cost down順便控制壽命

网友B:
開機丟火燒

感觉很晦涩难懂,是开机就像把机器丢进火里燃耗过一样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丟火燒

感觉很晦涩难懂,是开机就像把机器丢进火里燃耗过一样的意思? ...

真的就是 开机電阻"丟火燒"....可惜來不及錄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開機丟火燒

感觉很晦涩难懂,是开机就像把机器丢进火里燃耗过一样的意思? ...

丟火燒
這裡的"丟"是閩南話,"馬上"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丟火燒
這裡的"丟"是閩南話,"馬上"的意思

著火的意思........不是音響有關....哈哈!!

网友(2016-05-01):
引用 网友C:
丟火燒
這裡的"丟"是閩南話,"馬上"的意思

原来如此,又学会闽南话一个词,谢谢。

网友:
修擴大器後級沒有基本功(線路分析),可能會發生一直 燒(錢),級與級間都是直流連動,一個小零件故障損壞沒有查到,就可能會造成再次燒毀,查修要更小心仔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