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生冷氣控制機板-維修請教

楼主(2016-03-31):
大家好:
       機型:   吉普生分離式定頻冷氣,主機型號:GA-7108BO,機板型號:MA144A

       症狀:   突然無法開機。

檢修過程:   確定有電進來。也試過類似機型機版MA147A測試,是可以正常運作,所以確定應該是原機板發生問題了。也換過遙控接收器,仍然無法運轉,    接收器問題排除。

請教,下一步我該從何處查起呢?  麻煩大家了   感激不盡。 2016-03-27

网友:
你量測上面兩顆Relay 是否有受到控制動作是否正常(不確定可拆下給電是否動作與接點接合正常嗎)

网友:
更換公板有摳摳!

网友:
要不要把分壓開關焊下,或更換!

我遇過這種狀況!

有時問題很簡單!

网友A:
橋式整流(圖下面那顆圓圓的 有~~跟+-符號的 ) +-兩腳看有沒有直流電出來 有的 話茶右半邊電路看IC吃的 電壓有沒有正常 一般來說是5V
如果橋式整流本身就沒直流輸出 那就是左半邊高壓的 部分問題  先確認是哪邊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橋式整流(圖下面那顆圓圓的 有~~跟+-符號的 ) +-兩腳看有沒有直流電出來 有的 話茶右半邊電路看IC吃的 電壓 ...

橋式整流測得電壓是正常,為12V,之後的7812及7805也都正常,所以不知道是否為震盪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