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氣控制機板-維修請教

楼主(2016-03-31):
日立冷氣控制機板-維修請教

大家好:
       機型:   日立分離式定頻冷氣,主機型號: RAS-45BT,機板型號:3FB36559-V2

       症狀:   壓縮機啟動頻率很低,就算設定16度也是,甚至就不啟動,但總電源關掉重開,會啟動但停止後就不易啟動。

檢修過程:   換同款機板測試,可正常啟動,所以應該是原機板問題,因此就沒檢查壓縮機電容。圖三繼電器是正常的。

      請教,下一步我該從何處查起呢?  麻煩大家了   感激不盡。

网友A:
不啟動況狀下運轉燈是否有顯示?
是否有確定繼電器有無送電出來?
有送電出來就檢查電容、過載、插PIN
無送電就往基板查
如在客人家原版修復除非練功夫不然直接改公版比較快了
PS:你有同款機板可量測各電壓交叉比對應該很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啟動況狀下運轉燈是否有顯示?
是否有確定繼電器有無送電出來?
有送電出來就檢查電容、過載、插PIN

謝謝。確定是機板問題,且繼電器也沒問題,但沒訊號進來也就沒送電出去,所以壓縮機就不動。因此要找出機板上哪一零件是給壓縮機訊號??該從何查起??

网友:
最基本的就是查電壓囉~
沒有電源是不會起動滴~

可以先量好的~
再量壞的板子~
交叉比對~

网友:
怕是那顆MCU出問題了~先確認MCU動作是否正常...

网友B:
先確認電源,再查 MCU 的 AD 腳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確認電源,再查 MCU 的 AD 腳訊號

確定電源是沒問題的,但 MCU 的 AD 腳訊號,小弟我就不太會檢測了,方便教學嗎???

网友:
感溫器請檢查一下

网友C:
對阿!

感溫器查看看!

為什麼一開始就要往這麼深的地方鑽呢!!

网友D:
去量量看(大顆繼電器)在動作時的...阻值

你不用管誰送訊號給壓縮機
因為在定頻機就只有右方那大顆繼電器...ON/OFF兩種狀態而已

网友E:
建議先換掉三端穩壓IC(猜是7805)及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阿!

感溫器查看看!

這感溫器是會隨室溫高低而升降,所以應該是正常的才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先換掉三端穩壓IC(猜是7805)及電解電容。

請問您是說哪顆電解電容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量量看(大顆繼電器)在動作時的...阻值

你不用管誰送訊號給壓縮機

這板狀況是總電源重開,壓縮機是可啟動的,但只要一停下來就不容易再啟動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確定電源是沒問題的,但 MCU 的 AD 腳訊號,小弟我就不太會檢測了,方便教學嗎??? ...

所謂的電源是要你確認那些DC電壓,如12V . 5V這些正不正常,板子上的IC . 電晶體這些電子零件
要工作,必須要有工作電壓

"感溫器是會隨室溫高低而升降" ,請問你如何判斷感溫器有正常隨室溫在變化 ?
冷氣本身有室溫顯示功能嗎 ? 如有顯示,當時顯示的溫度和室溫有府合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謂的電源是要你確認那些DC電壓,如12V . 5V這些正不正常,板子上的IC . 電晶體這些電子零件
要工作,必須 ...

謝謝指教,我測7812及7805得輸出電壓皆正常為12v及5v。冷氣顯示溫度與我室內溫度計皆符合誤差2度左右,這樣應該正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板狀況是總電源重開,壓縮機是可啟動的,但只要一停下來就不容易再啟動的 ...

先去替換一下壓縮機的繼電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板狀況是總電源重開,壓縮機是可啟動的,但只要一停下來就不容易再啟動的 ...

試著用吹出口的9度C 去讓壓縮機停止運轉!
用吹風機去讓壓縮機啟動三分鐘後運轉!

网友:
檢查電源是否有送至外機,再確認是內外機的問題,如電源有至外機,可參考外機散熱風扇是否運作。再做下一部分析!

网友:
要確診就是外機不起動的同時室內機信號燈是不是有閃滅
有閃滅表示sensor的問題,這台有兩組sensor

如果燈恆亮表示室外機要啟動,應該就是繼電器OR 電容

网友(2016-04-30):
看背面有沒有錫裂先補焊!
另外, 繼電器共有五顆! RL1~6(扣掉5號)
還有四顆小的都確定沒有問題嗎?!
配線圖的繼電器是整體示意圖,
要達到每棵的設定條件才會啟動壓縮機!
兩塊板子的小顆繼電器全部交換試看看.
另外,拆掉SW1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