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29Z60G 有影無聲

楼主(2016-03-31):
日本製

信號源:CATV或AV1皆有影無聲

主板站起來卡容易查修,右喇叭壞了更換

先查AMP功放IC TA8211AH

AMP IC周遭每顆小電解都正常,外接AUDIO信號,聲音放大也正常
用手觸碰IC PIN-2 或PIN-4 INPUT也有交流放大聲

原來TUNER L-OUT無音源,將L/R音源短接,兩顆喇叭都有聲音輸出

隔天,冷開機一樣又是有影無聲,AMP IC測試正常
嘗試將MCU 旁的中周拆下,裡面無小電容,回裝,旋轉中周也是無聲

有時熱機後10分鐘~3小時聲音會出來,斷電後冷開機,一樣又有影無聲
請教前輩有解嗎?

网友A:
AV有聲與中周無關,可能綠框內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有聲與中周無關,可能綠框內空焊

感謝正一兄,這顆TUNER的焊點目視檢查很漂亮
明天來補焊看看

网友B:
二樓綠色框框裡面中頻IC和雙語解碼IC焊點全部重焊就好了.

你調的那顆中週不是聲音的,那邊是系統,線圈應該是調整功能顯示字幕水平位置的.

网友C:
P大正一兄說得沒錯,是綠框中的音頻IC空焊了,請補焊因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有聲與中周無關,可能綠框內空焊

誤判AV無聲,三太子犯了檢修判斷上的錯誤
今天才發現紅、白色的AUDIO接頭嚴重氧化,砂紙磨一下AV的聲音就出來了

所以這台電視純脆是CATV開機無聲及右喇叭燒毀
綠框接腳補焊馬是無效
吹風機加溫、敲板,還是一樣,CATV無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樓綠色框框裡面中頻IC和雙語解碼IC焊點全部重焊就好了.

你調的那顆中週不是聲音的,那邊是系統,線圈應該 ...

當CATV有聲音時,R-OUT 為0.2VAC
無聲時,測量L-OUT、R-OUT皆為0.000VAC
可以確認R/L無音源從鐵殼的接腳出來

請教W師傅~
中頻IC和雙語解碼IC是在鐵殼內嗎? 可不可以敲開鐵蓋直接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正一兄說得沒錯,是綠框中的音頻IC空焊了,請補焊因該就可以了。

一定要拆下鐵殼,才能對音頻IC補焊嗎?
因為三太子還沒有過CRT TUNER解焊的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誤判AV無聲,三太子犯了檢修判斷上的錯誤
今天才發現紅、白色的AUDIO接頭嚴重氧化,砂紙磨一下AV的聲音 ...

開鐵蓋直接補焊,不要補焊照成短路

网友:
AV的聲音,綠色框框裡面中頻有聲音中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定要拆下鐵殼,才能對音頻IC補焊嗎?
因為三太子還沒有過CRT TUNER解焊的經驗

三太子綠色框,那是音頻立體MTS處理,IC是DIP得很好補焊,以你修飛機的技術,難不倒你啦。

网友B:
一定要拆下鐵殼模組才能補焊內部IC

這種故障很常見

把紅圈IC的焊點補一補就好了

把紅圈IC的焊點補一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綠色框,那是音頻立體MTS處理,IC是DIP得很好補焊,以你修飛機的技術,難不倒你啦。

連你這個老獅都被三太子給騙了
三太子以前每天都是拿筆在飛機旁邊混,沒有真本事

主板大片又很深,最小支的烙鐵可能無法照顧到每個焊點
唉! 你們這些老獅真會給太子爺出難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拆下鐵殼模組才能補焊內部IC

這種故障很常見

綠色框的MTS在主板上補焊確實有困難

在主板上,用放大鏡檢查~ DIP焊點很漂亮

還是把MTS拆下來檢查卡保險
完了! 解焊下來,MTS鐵盒直接由桌面墜落地面,右上方有兩顆晶振咧
TA1217聲音處理器旁邊兩顆10UF/16V,好像是坐在烤爐上面

板上直測容值,這兩顆10UF電容只剩下nf、pf的能力

漏電率47%

再多汰換一粒1uf/50 ESR 10歐的小電解

兩顆DIP接腳補焊

每個錫點檢查,無誤

回裝

CATV信號下,開機,有影有聲囉
約1~2秒,即跳黑屏,無聲無影
不論冷熱或敲擊,十次開機只有兩次有聲有影約1~2秒,其它都僅只有OSD畫面且無聲

這台東芝老母雞已經妨礙三太子收修進帳
請問~ 這顆鐵殼MTS在PANASONIC 29"殺的到嗎?

网友B:
這顆鐵殼只有TOSHIBA傳統電視才有別無分號.

上面兩顆陶瓷不是晶振,那是4.5MHZ陷波器,過濾掉4.5MHZ聲音中頻的.

電容有變質代表裡面所有電容都可能變質,尤其外觀相同的同一家公司產品!

查第4和27腳9V電壓是否正常

查第4和27腳9V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D:
好久的機種...印象中注意一下主電源開關...(理面白金接點接觸不良)會有此現象....這顆電源開關有點特別...好像有電磁線圈...試試看待機時按住搖控電源3-5秒看看會不會完全斷電...注意一下...有找到姐妹機種線路圖參考看看

1.94 MB, 下載次數: 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久的機種...印象中注意一下主電源開關...(理面白金接點接觸不良)會有此現象....這顆電源開關有點特別... ...

感謝PDF擋分享!
目前,這台AV信號下開機,有聲有影,正常
CATV信號源下,多為無聲無影~
呵呵! 原來CATV正常的影像被三太子給糟蹋成不正常

网友D:
剛剛整理一下零件庫...還有一顆....好像是整修好了...太久了忘了....手邊沒機子可試

29Z50G 線路說明.rar

14.21 K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鐵殼只有TOSHIBA傳統電視才有別無分號.

上面兩顆陶瓷不是晶振,那是4.5MHZ陷波器,過濾掉4.5MHZ聲音中頻 ...

感謝WECJ師傅指點,測量PIN-4、PIN-27的9V都有到位
MTS已經又拆下來檢查,焊點上找不出來瑕疵了,回裝還是一樣無影無聲
有確認AV端信號源的收視都已經恢復正常了

MTS的影音被我給修壞了,,那些小電容該不會碰巧在這個時候剛好壞掉吧
小電容太靠腳落不好換,這幾天很忙,目前沒時間再磨菇
這台CRT是收視CATV信號,如果阿嬤來催,我就給報她棄修~ 不然就等閒一點再繼續玩看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剛整理一下零件庫...還有一顆....好像是整修好了...太久了忘了....手邊沒機子可試 ...

老闆!您也是不落人後的.......殺肉大戶
哩這粒MVUS35B怎麼賣呀! 請消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PDF擋分享!
目前,這台AV信號下開機,有聲有影,正常
CATV信號源下,多為無聲無影~

TV声、像异常,应检查芯片LA7577及外围元件,同时AV/TV切换电路也要检查。

屁股后面有一组声,像输出端口,在TV状态下可联连到另一台电视AV输入端试试,如声像正常铁盒仔是好的,
故障在切换电路,如弃常则是LA7577及外围,注意那个AGC可调电阻是否正常。

TA1217AN及外围应是正常的,因为是TV/AV声音的共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TV声、像异常,应检查芯片LA7577及外围元件,同时AV/TV切换电路也要检查。

三太子不會修電視,又被巨風師傅抓到了
薑還是珠海的比較辣,有空來試試AV OUT端子

网友E:
对这类故障要搞清楚信号流程,方可下手。

TV的伴音信号是先由LA7577电路产生伴音中频,再径解码电路,解调出TV音频信号。
这个音频信号分二路,一路输给外接端口,另一路输出到AV/TV切换电路,然后输出到音频处理器
TA1217,最后到功放。要搞清楚这个应不难,跑跑线路就OK!

网友:
路過, popcorn大加油 記得家中之前的電視也是壞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类故障要搞清楚信号流程,方可下手。

TV的伴音信号是先由LA7577电路产生伴音中频,再径解码电路,解调 ...

報告巨風師傅,今天查看這CRT OUT 只有R/L 固定輸出

AV 信號源下,CRT收視的影音皆正常

也確認AV源CRT R/L OUT的訊號可供給另一台電視做聲音放大

但是,在CATV訊號收訊下,CRT的 R/L OUT 根本也沒聲音輸出
鐵殼的MTS大概被三太子給摔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報告巨風師傅,今天查看這CRT OUT 只有R/L 固定輸出

http://www.go-gddq.com/html/s225/2003-06/202574.htm
以上是LA7577有关资料。

从wecj师傅提供资料,也可用另一种简单方法确认TV无音频信号输出,问题出在那里;
MTS的12脚、14脚分别是TV的R/L信号输出端,后经TV/AV切换电路切换后经16脚、18脚输
输入到TA1217处理,R/L信号经音频处理后从MTS的24脚、26脚输出到功放IC;

可手持起子分别撞触12、14脚,如有感应交流声出来,证明MTS挂了,
否则故障是TV/AV切换电路的输入端口或相关连接电路不良所致。

MTS的7脚应是视频信号输出端,也可手持金属挟子撞触该脚看映屏有没有干扰条纹加于判断

网友D:
 抱歉...最近忙...沒太多時間上來看.....我不確定是否好的...你真有需要送你無彷...但是我住的遠....要寄給你才行...還是你要坐船來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最近忙...沒太多時間上來看.....我不確定是否好的...你真有需要送你無彷...但是我住的遠.. ...

三太子驣雲駕霧去拿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go-gddq.com/html/s225/2003-06/202574.htm
以上是LA7577有关资料。

這幾天絲太子都在瞎忙
還沒按照巨風師傅的指導撞触MTS的7脚
儘快!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最近忙...沒太多時間上來看.....我不確定是否好的...你真有需要送你無彷...但是我住的遠.. ...

OK~ OK!
等執行26樓巨風師傅的確認步驟後,如有MTS需求
三太子再向您請求支援

网友E:
MTS你换了电容,不知所换电容作用于音效?还是中频放大电路,可能造成参数改变

MTS有个可调电阻,应是调中频增益控制作用——中放AGC,

应象中如果中频增益过高(某种原因造成放大培数过大),会造成刚开机声像正常,跟着黑屏无音现象

可左右调节那个可调电阻,看情况如何。但调前要作个标记,无效可调回原位

同样,高频放大电路(高频调谐器)也有个高放agc可调电阻,一般设在主板上,作用与中放AGC一样
可检查是否有这个可调电阻。(老式的机器一般有设)

楼主:
引用 网友E:
MTS你换了电容,不知所换电容作用于音效?还是中频放大电路,可能造成参数改变

MTS有个可调电阻,应是调中 ...

報告巨風師傅~
MTS PIN-7 V-OUT 在CATV訊號下處撞,也是無效
難搞! 打算棄修了! 謝謝您多日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巨風師傅~
MTS PIN-7 V-OUT 在CATV訊號下處撞,也是無效
難搞! 打算棄修了! 謝謝您多日的指導{:14_ ...

第七脚是VIDEO—OUT视视输出,12脚和14脚是伴音输出

如后面正常,干扰这几个脚,屏幕和喇叭应该有反应才对,

有空捡查下音、视频切换电路,有片IC的,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