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W5700 閃紅燈不開機 HDMI 無訊號 沒聲音

楼主(2016-03-31):
最近這個壞滿多的  遇到一片一口氣壞三個地方0.0 高雄來的

例行性的先更換全新主晶片LGE35230 (重植返修率高)
拆下
拿出晶片
焊回
取出散熱膏
塗上散熱膏

移除軟墊(換新晶片跟舊晶片比發熱量會少約10度)
上機測試 慘了 一樣閃紅燈不開機
開始測量電壓 發現少一組0.9V Vcore LGE35230無溫度(以前修電腦主機板的經驗派上用場了)
檢查TPS40192的EN腳 3.3V有 檢查來源電壓12V 剩2V多 往前檢查 L502 電感已經變電阻了
量測 上下管 發現下管短路 拆廢板更換 上去 但是好奇心作祟 先用電源供應器外供 0.9V上機測試

開機了 0.0 恩恩 電流要吃1.59A阿 PS. 電供上寫的1.1V 有0.2V被線吃掉了 端點電壓是0.9V

PO上電路圖

修復完成 再裝上機器測試 插上第四台 E04! 為啥沒聲音!!!!!

續上一個故障的經驗 先量一下內阻 16歐姆 這....燒了吧! 找廢板比對一下 約 650歐姆 好拆下換上

再裝機 好 出聲了!  所以LGE35230故障  Vcore故障 NTP-7400L故障
猜有可能是Vcore故障導致 12V灌入LGE35230 再沿著 線路燒到AMPIC
以上
PS.這台機器災情阿!
PS.上面的照片是手機裡面拼湊出來的實際修這一台的照片只有夾電供的那張是LV5500

网友:
恭喜 小林大 太感動了 這才是真正專業的維修 維修思路清楚 維修測量工具齊全  比起一些 號稱 專業維修的強太多了

网友:
這片能這樣修!好強⋯⋯
偷偷問一下!這樣收多少

网友:
老大太強了,連LG晶片都一次拿好幾片出來,是專門修這機型的喔,三個地方故障不好查修說能修到這種地步出神入化了~謝謝大大提供的資訊n_116|

网友:
這台有3D功能嗎

网友:
很專業的維修,果然高手雲集。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tony6605 大太強大了!  高手一枚~~

网友:
前輩
35230請您換要多少費用

网友:
高手出招果然不同

网友:
哇塞..好強哦....手邊還有一台LG 5500的....寄去給您處理好了..

网友(2016-12-17):
專業呦!設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