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VK246H 螢幕碰一聲

楼主(2016-03-31):
大家好,這台ASUS VK246H螢幕大概已經五歲多了
顯示的部分一直很正常,電源一直都接著,所以電腦沒開時,它都一直橘燈
前一陣子發現有時候電源橘燈會自己熄掉,這時候拔掉電源依舊無效
不過如果放個幾小時再插電,橘燈又會回來了,顯示什麼也正常
→所以我把P+I板的電容都做更換,背面焊錫補一補(不過好像補太多了)

上機測試2小時沒問題我就裝機了
但是今天晚上連續用了4小時後,他突然碰一聲 就整個螢幕沒有 電源燈也沒亮了
我以為是電容爆了,結果打開來什麼也沒發現

因此想請教大家,這種症狀,應該要先查哪邊比較有機會?
謝謝大家耐心看完

正面全貌

正面全貌

背面部份近拍

背面部份近拍

背面部份近拍

背面部份近拍

背面全貌

背面全貌

背面部份近拍

背面部份近拍

网友A:
目視都OK的話,先從電源板輸出查起囉~待機電壓/開機電壓/PSON/背光控制電壓這些~

网友:
有故障時,至少用電表量一下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94-1-1.html

网友B:
燈管測看看~有歲數了!

网友C:
這塊板故障機率不高,測一下A/D板.

网友D:
先查查保險絲.....

网友:
我也覺得是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視都OK的話,先從電源板輸出查起囉~待機電壓/開機電壓/PSON/背光控制電壓這些~ ...

感謝指導,不過還有許多東西不會量測。
目前單純110直接接P+I版,後面AD版 燈管都沒有接
目前量測IC TL1451ACN VCC OUT有17V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79/3/TL1451ACN.html
(有上網找這個型號的DATASHEET,不過不太會看這顆IC如果正常的話,每支腳量出來的電壓是多少)

然後排線連接到AD板的線中,兩條有5.5V  兩條有5.1V(如圖)其他則沒有電壓,這樣是正常嗎?
之前看過文章,感覺燈管很不好拆,所以還沒有拆面板燈管來看,是否燈管就是上次"碰"一聲的主因
其他的懇請前輩協助指導,讓新手也能有點入門,享受小小的DIY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測看看~有歲數了!

謝謝,不過沒有拆過面板燈管的經驗,之前看文章分享的感覺不是很容易,稍不小心就會弄斷或弄壞。
請問如果我把不要的17吋螢幕裡面的燈管,接到現有的這台22吋的 P+I板上面,不曉得是否可以交叉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查查保險絲.....

目前只有P+I板上面有找到一個F601的標示,不過AD板上面就沒有看到FXX的標示元件。
P+I板這個保險絲量起來是通路的,繼續努力探險中

网友E:
是I+P板比較可疑,待機電壓/開機電壓/PSON/背光控制電壓這些+1
先從電源輸入端 開始查起,你的測出的電壓好像不對,應該是有3.3V/5V/12V
就算是爆燈管,那訊號燈一樣會存在,只是沒顯示畫面罷了,或是畫面背光異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不過沒有拆過面板燈管的經驗,之前看文章分享的感覺不是很容易,稍不小心就會弄斷或弄壞。
請問如 ...

先不用拆!
可用燈管測試器測看看是否會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用拆!
可用燈管測試器測看看是否會常亮

馬上上網買個$200元的測試器來看看。
不過因為螢幕之前的問題不是接上去馬上不行,都是連續用了幾小時後不行。
店家說測試器只能接上去看燈管有沒有亮,不要超過3分鐘
所以不曉得這樣是否可以順利測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塊板故障機率不高,測一下A/D板.

露天拍賣好像有,看賣家的介紹 好像是AD的通病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823489201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I+P板比較可疑,待機電壓/開機電壓/PSON/背光控制電壓這些+1
先從電源輸入端 開始查起,你的測出的電壓好 ...

對阿 看板上文章,感覺應該要有3,5,12這些電壓。
我是打在直流電檔,20v,黑筆接IC第8腳標示GND,紅筆接IC第9腳標示VCC,這樣是17
黑筆一樣在GND腳,紅筆改去接輸出到AD板那幾條線(但我P+I板沒有連接AD板,單純P+I板接110V),量出來就是之前的電壓5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視都OK的話,先從電源板輸出查起囉~待機電壓/開機電壓/PSON/背光控制電壓這些~ ...

well,實在眾說紛紜
有人說燈管,有人說高壓版,有人說AD版~~

目前進度
1.高壓板:
輸出電壓好像不太對,待機單純良高壓板,應該要有3 5 12三種電壓,只有量到5V 5.5V

2.AD板:
不曉得怎麼測試。上面電容全部都有換過,但是可惜換下來的,量起來容值都正常。

3.燈管:
不曉得所謂燈管壞掉,是接上去就不會亮或瞬亮就滅才叫壞掉嗎?

!!!!!!!!最怪異的來了!!!!!!!!!!!!!
自從上次碰一聲後,沒有問題就一直不敢上電
擱了好幾天實在也沒有頭緒,今天上電,又有螢幕了 Orz...
那這樣到底查修的方向是什麼?????

現在我只好擺在旁邊盯著它看
看看它能使用多久?j或是會不會前科復發
(一開始用正常,連續使用2-3小時後就會瞬間熄滅,連電源燈都不見,這時候怎麼插拔電源都沒有用,但是隔天自己就會好了。)

网友:
電源板要啟動才會有其他電壓  如PS-ON,ON/OFF 接到5V
量測故障時候的電壓,我猜測AD板的1117這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ll,實在眾說紛紜
有人說燈管,有人說高壓版,有人說AD版~~

問題應該出在你的電源板或AD板上,電螢和電視顯示的燈號不同,電螢未開機時是沒有任何燈號,但電視有待機燈,拿我在用的電螢開機後有二種燈號,一種是沒接信號時亮橘燈,另一種是有接信號時亮藍燈,你現在需要量測上電未開機是否有5V(各家不同也有可能是3.3V)待機電壓,開機後再量測我之前講的各電壓是否都有~電源板上應該都有標示吧~可以照出來講大家幫你瞧瞧~
另外就是AD板上的1117 3腳的低壓差穩壓器都有量過嗎?輸入/輸出電壓是否都正常電螢也常壞這個~

网友:
海洋大師都跟你說查察AD板了
你就不要再在PI板裡挑骨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應該出在你的電源板或AD板上,電螢和電視顯示的燈號不同,電螢未開機時是沒有任何燈號,但電視有待機燈, ...

感謝說明講解
可以請教一下AD板上 一定會有1117這個元件嗎?

補上接上電AD 沒有開機亮橘燈情況下
U1 U2 我的量測方法和電壓數值,不曉得這樣量測是否正確?
而我的目標是否等使用久一點,螢幕又有狀況時,再量測這U1 U2是否正常?

板子全貌

板子全貌

每顆晶片

每顆晶片

量測電壓值

量測電壓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說明講解
可以請教一下AD板上 一定會有1117這個元件嗎?

1084-33 應該是掛了,需要更換~AD板一定會有低壓差穩壓器,1117比較常見~剛剛查DEF檔大約在3.2-3.4V之間,3.9V實在多了點,另一顆我查不到規格,沒辦法幫到你~~

网友F:
我剛剛也在找另一顆XD
如果後端沒有低阻抗,應該就是1084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4-33 應該是掛了,需要更換~AD板一定會有低壓差穩壓器,1117比較常見~剛剛查DEF檔大約在3.2-3.4V之間,3. ...

感謝熱心的前輩幫我查,這個實在不是很懂,單純好奇和喜歡動手拆東西~~
1.目前我讓它上電測試是有畫面的,之前都是連續用了一兩小時就會跳掉,所以想說是否用久溫度高的時候才會跳掉,目前正在測試中。

2.請問這顆1084-33,正常3.2-3.4,如果3.9的話,是會像我這樣用一陣子才不行嗎?還是連開機正常顯示都不行?

使用20分鐘U1溫度

使用20分鐘U1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剛剛也在找另一顆XD
如果後端沒有低阻抗,應該就是1084壞了

可以請教所謂「後端沒有低阻抗」來判斷1084的好壞
那麼這個後端沒有低阻抗,可以請教應該如何量測呢?直流電檔還是電阻檔?

謝謝您的回覆指導

网友G:
G1084-33
理論要跑3.3V,若更換後還是跑3.9V應該要查修其他位置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G1084-33
理論要跑3.3V,若更換後還是跑3.9V應該要查修其他位置導致

我去附近的元華電子買了一顆 圖案標示AC畫一個圈
上面標示如下
1084-33
0721DL
不過size比原本大顆

換上去之後,上電之後電壓恢復正常,輸入5V,輸出3.3V
但是詭異的又來了...........
變成訊號接上去只會瞬間有1秒畫面,然後就黑掉,但是電源燈還是藍燈而非橘燈

怎麼會本來不正常的3.9V起碼還可以連續正常顯示個一小時
結果正常的3.3v 只能瞬間顯示1秒而已
整個困惑阿

補充:抱著實驗的精神,我又把新的1084換成舊的1084,結果畫面一樣一閃而過=.=
而且舊的1084電壓從本來3.9v 變成3.5v了
OH MY GOD~~~我是焊1084那一大塊正極時,是不是弄壞了什麼@@"

网友:
背光部分?

楼主:
後來仔細檢查,發現原來PI TO AD的連接線
可能因為拆拔拆拔的關係,黑色線已經斷掉
(不過為何斷掉,還是會有畫面?只是一閃而過)

後來斷點焊接後,畫面目前又出來了
1084-33 乖乖地5V 3.3V運作
持續開個幾小時看看,希望正常

黑線斷掉

黑線斷掉

目前暫時正常,等待燒機測試

目前暫時正常,等待燒機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4-33 應該是掛了,需要更換~AD板一定會有低壓差穩壓器,1117比較常見~剛剛查DEF檔大約在3.2-3.4V之間,3. ...

1084-33 更換後,已經乖乖地運作5V→3.3V了
謝謝版上曾經耐心回復提點我的版友~
雖然這一台耗時很久,直接買AD版更換輕鬆許多,但是成就感是無價的~喜歡這種感覺
可以開心地宣布  完修了!

P.S文章標題可以自己從問題求助 改成 維修案例嗎?

從晚上放到早上,通過考驗

從晚上放到早上,通過考驗

网友:
恭洗完修~~真是長篇阿~~

网友:
恭喜完修,很不錯的維修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