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10筆電如何知道目前運作的是內顯還是獨顯

楼主(2016-04-01):
如題,我用的NB是NVIDIA顯卡的,以前舊NB是有一鍵切換內顯或獨顯功能,但現在用的是Optimus技術

之前GOOGLE查到WIN 7時有人提供Optimus Test Tool及The Optimus GPU State Viewer,這兩個小工具,但WIN 10是沒有作用的,不知道有那些高手大大能知道相關支援WIN 10的顯示資訊工具或方法的

网友A:
在win7下面

裝置管理員裡面,點開該裝置

詳細資料頁裡面有屬性
其中一項是硬體識別碼
我這台的是這串
PCI\VEN_1002&DEV_94C3&SUBSYS_11001462&REV_00

這串貼上google搜尋
可以看出是ATI Radeon HD 2400 Series

這也是一個可以尋找的方向.

网友:
裝上驅動就可以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in7下面

裝置管理員裡面,點開該裝置

原來如此,識別碼來辨別,非常不錯的資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