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D小夜燈掛了

楼主(2016-04-01):
LED小夜燈掛了,除了一顆電阻位置的電路板有焦黑痕跡外其他外觀看起來還OK,四顆LED測試起來也都是會亮的,請教應該如何找問題點?是直接換掉電阻嗎?謝謝

网友:
拿電表量一下銅泊是否燒斷了

网友:
熱敏電阻量了沒

网友A:
按照圖片判斷...最有可能的就是那顆灰色電阻燒了...

底部過熱...PCB板已經變黑了...

网友A:
強伯....那顆是"光敏電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強伯....那顆是"光敏電阻"啦!!!

老強被今天的天氣給熱昏頭了啦 ...
因為今天只有"熱",沒有太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圖片判斷...最有可能的就是那顆灰色電阻燒了...

底部過熱...PCB板已經變黑了... ...

再請教一下,灰色那顆電阻是不是比較特殊?我的意思是有沒有特殊的名稱?去電子材料行找卻不知如何買,因為知道是4.97K歐姆,但是好像無此規格,而且還有分瓦數,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一下,灰色那顆電阻是不是比較特殊?我的意思是有沒有特殊的名稱?去電子材料行找卻不知如何買,因為知 ...

如果確定電阻值4.97k ohm的話, 可以買5.0 k ohm 1w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一下,灰色那顆電阻是不是比較特殊?我的意思是有沒有特殊的名稱?去電子材料行找卻不知如何買,因為知 ...

東西不大直接拿去問老闆比較快,你的電阻值看色碼好像也不太對歐,沒幾個零件修復機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東西不大直接拿去問老闆比較快,你的電阻值看色碼好像也不太對歐,沒幾個零件修復機會大。 ...

我是拆另一個相同好的小夜燈量的數值,那顆電阻和這一個電阻色碼是不一樣的因為這棵故障量不出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拆另一個相同好的小夜燈量的數值,那顆電阻和這一個電阻色碼是不一樣的因為這棵故障量不出數值 ...

將電阻色碼拍出來或寫出來,比較好判斷阻值,量測出來的數值一定會和色碼稍有差異的,拆下來量測比較準。也可順道替換上故障板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