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台三洋洗衣機還值得修嗎?

楼主(2016-04-01):
請教各位,家裡這台水流板的軸心斷了(照片一),還值得修嗎? 是否要拆到馬達才行? 目前已拆除內桶大螺絲,但是卻卡關在這裡。用了三腳拔輪器但是卻把大塑膠孔弄壞了,似乎照片二中的銀色螺牙也是一顆螺絲,這邊是否也該先用板手轉開? 如果太費工或者零件不好取得,我想直接買新的,希望各位大大能給點建議

网友A:
內桶用拔輪器抓出來(也可先退底部軸心四顆螺絲然後軸心敲下去)
洗衣機底部軸心有四顆螺絲退出來就可以拆下來了
新品就找原廠服務站,也可上拍賣找二手品
下次洗衣服注意水量,水量不夠硬拖斷的
尤其洗毛談或一些比較輕吸水便很重衣物
行程選毛談或自設高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桶用拔輪器抓出來
洗衣機底部軸心有四顆螺絲退出來就可以拆下來了
新品就找原廠服務站,也可上拍賣找二手 ...

你好,目前用拔輪器拔不出內桶,懷疑圖二中的銀色金屬螺牙應該也是螺絲,不知道您可以幫忙確認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目前用拔輪器拔不出內桶,懷疑圖二中的顏色金屬螺牙應該也是螺絲,不知道您可以幫忙確認一下嗎? ...

38號大螺母也有拆了吧?
看照片是沒有螺母了
可能卡很死

大塑膠孔用壞?你是說底盤那個鐵盤嗎?
如果鐵盤也裂了就暴力破壞吧XD反正軸心跟鐵盤也要購買

楼主:
38號大螺母拆了。我拔輪器是抓在圖二中的那12個圓孔中的三個,結果那些圓孔其實是塑膠孔,不夠堅固被抓子抓壞了,因此不敢再使用,所以懷疑應該還有螺絲鎖住?

网友B:
三腳拔輪器三隻腳分別要勾住紅色圓圈,而三角拔輪器的中心軸要頂住藍色圓圈,用力旋轉三角拔輪器的中心軸
,直到不鏽鋼桶拔起為止

照片二中的圓心孔並沒有螺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38號大螺母拆了。我拔輪器是抓在圖二中的那12個圓孔中的三個,結果那些圓孔其實是塑膠孔,不夠堅固被抓子抓 ...

那個不是塑膠喔,不過也不是鐵,我也不清楚什麼材質
如果裂了就暴力硬逼出來吧反正都要換了

网友:
請參考以下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13-1-1.html

建議還是換一台~

网友:
買個拆機良品的軸心約1000元,又是一台可用的洗衣機,加油快完成了。固定內筒和軸心那圓盤是鋁合金要小心拆。

网友C:
沒型號也沒整體外觀!

前陣子俺家的三洋也罷工了,趁有補助時趕緊買了台,解決無法脫水的困境。

如果型號相同或許可以送您去拼裝一下,但是要自取,地點是台中霧峰,

洗衣機型號是:SW-1388U,還可以額外送一山控製板。

不過我認為您這篇已違反版規,可能就進回收區了。

网友:
以後標題請補上型號以便利搜尋,謝謝配合

楼主:
不好意思,本來要附上照片,結果手機拍了兩張就說沒電不讓我拍了...
現在附上型號與照片。

型號三洋SW-1388UF

被拔輪器拔壞的底座

軸心長這樣,實在很難拔除,不知道該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型號也沒整體外觀!

前陣子俺家的三洋也罷工了,趁有補助時趕緊買了台,解決無法脫水的困境。

多謝,的確相同型號的洗衣機! 可惜我住高雄,不過先讓我試試看吧,到時候再想辦法跟您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腳拔輪器三隻腳分別要勾住紅色圓圈,而三角拔輪器的中心軸要頂住藍色圓圈,用力旋轉三角拔輪器的中心軸
, ...

沒錯,我就是這樣,不過洞被我抓壞了,請看後來的照片。

网友:
想說送回收場,問了老闆一台才只有130,才說有人要的就送給他啦!
只是這東西太大太重,自取還 OK ,要寄送運費恐怕划不來!

我這台的狀況是吊桿不平衡,洗洗後無法脫水。應是平衡吊桿換掉就㸦以了,
只是沒空修買新的了。

再說吧!有用到的話要儘快否則只有送回收場,因為太佔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錯,我就是這樣,不過洞被我抓壞了,請看後來的照片。

軸心上的墊片要拿起來,應該是墊片卡到了

墊片拿掉後繼續用三腳拔輪器勾住其他3個孔,繼續逼迫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軸心上的墊片要拿起來,應該是墊片卡到了

墊片拿掉後繼續用三腳拔輪器勾住其他3個孔,繼續逼迫它 ...

您是說那銀白色的那個? 我也是懷疑這個東西應該要拿起來,它除了四周有螺牙可以鎖大螺絲,其實我發現它不是純圓形,有兩邊似乎可以用板手轉開...  明天來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說那銀白色的那個? 我也是懷疑這個東西應該要拿起來,它除了四周有螺牙可以鎖大螺絲,其實我發現它不 ...

我說的是紅色圈起來的銀白色墊片,它純粹就是一個墊高用的墊片而已
墊片中心孔圓形的沒有螺牙,有螺牙的部分就只有軸心鎖六腳螺母的位置

軸心的螺牙部分確實不是圓的,他要與不鏽鋼槽套在一起,若是圓的會造成打滑空轉,六角螺母會鬆掉
,軸心有兩面是平的,它不是用來套板手旋轉用,但墊片內圈是圓的,它是放上去的,而不是鎖上去的

楼主:
你好,

原廠這樣設計實在令人感到疑惑,這墊片似乎已經跟內桶黏在一起,完全不知道如何拿下來。我會再試試看,如果不行就認了

网友D:
我也說說淺薄經驗,應該是「澀住」導致難拆。

沒有買38 mm拆卸工具,單純用管鉗+鎚子辛苦鬆開內桶螺帽,

更沒有抓猴工具,

試著用尼龍繩綁在六星形板上,再向中心施力、搥打加搖晃,幸運震出了間隙,才取下內桶。

終究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說說淺薄經驗,應該是「澀住」導致難拆。

沒有買38 mm拆卸工具,單純用管鉗+鎚子辛苦鬆開內桶螺帽,

其實我曾拆過內桶自己清洗過,不過是另一台國際牌洗衣機,相較之下比較好拆,軸心好像也比較好(不知道是不是不鏽鋼?)。這台實在搞不定,家裡已經叫人送去處理了。多謝大家的意見

网友E:
樓主你好
剛好3月底也換了一路三洋15公斤的軸心,我在拆除內桶時拔輪器的中心椿是對準斷掉的軸心施力,內桶就會被拔起。其實我有點懷疑你的拔輪器中心是壓在銀白色墊片上,拔輪器同向施力導致爪子抓破。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你好
剛好3月底也換了一路三洋15公斤的軸心,我在拆除內桶時拔輪器的中心椿是對準斷掉的軸心施力,內桶 ...

拔輪器的中心椿確定是對準斷掉的軸心無誤。卡太緊已經拔壞旁邊的六角星形板兩次,最後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