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O753 不觸發不亮燈

楼主(2016-04-01):
其實這個問題之前有人問過了
不過最後不了了之....
最近小弟遇到同樣狀況
AO753 , 機板編號 JV10-CS, 無法開機
網路上找到的電路圖(對了一下應該沒錯)

目前狀況是這樣
1. 接上電源供應器, 待機電示顯示 0.00 ~ 0.01A, 沒發現有元件發燙.
2. 根據 page 40, 量測各個電源發現 AD+ = 19V, DCBATOUT = 19V, 5V_AUX_S5 = 5V, 3D3V_AUX_S5 = 3.3V
    但是 5V_S5 = 3D3V_S5 = 0V
3. 測量 page 42 RT8223BGQW
    發現 pin16 = 19V , pin8 = 3.3V, pin17 = 5V 這些應該是正確的.
    pin13 (EN) = 8.5V 這個有問題嗎? 看規格書只要是 HI 就是 enbale, 但不知道 8.5V 會不會太高?
    pin18 (ENC) = 0V , 不過我確定 R86 跟電路圖一樣未上件, 用訊號 51123_VCLK 去找又找不到其他的連接點?

能請大家給各建議, 接下去該查哪邊嗎?
先謝了!

网友A:
pin13=5v 換一顆rt8223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13=5v 換一顆rt8223試試看

多謝 ayu 這麼快就回覆, 下週上班時我再試著換看看.
想另外請教, pin18 空接是正常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 ayu 這麼快就回覆, 下週上班時我再試著換看看.
想另外請教, pin18 空接是正常的嗎? ...

應該是線路直接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線路直接短路吧

經您提醒才想到, 電路圖上 R86 根本是一條直線, 兩個端點一量, 果然是短路在一起....
所以 51123_VCLK 應該要繼續查 S5_ENABLE 才對.
謝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謝 ayu 這麼快就回覆, 下週上班時我再試著換看看.
想另外請教, pin18 空接是正常的嗎? ...

嗯, RT8223 是拆下來了, 不過發現手邊沒有零件可以換....
把之前同事給我的精英小筆電泡水板拿出來, 看看有沒有代用零件可以拆
結果電源 IC 是 815LN, 無法代用.
看來要先買到零件才能繼續測試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RT8223 是拆下來了, 不過發現手邊沒有零件可以換....
把之前同事給我的精英小筆電泡水板拿出來, 看看 ...

可以用tps51123或tps51125代替看看

補充內容 (2016-4-8 06:07 PM):
其實應該不急著換,因為3v跟5v線性電壓有出來,而3v_s5跟5v_s5沒出來是s5_on沒發出來,ec待機條件查起,ec的reset,clock,lid,acin,ec bios等信號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tps51123或tps51125代替看看

補充內容 (2016-4-8 06:07 PM):

感謝! 因為買的rt8223還沒拿到, 我先查查ec的部分.

网友C(2016-05-11):
引用 楼主:
感謝! 因為買的rt8223還沒拿到, 我先查查ec的部分.

大大你好, 請問您解決了嗎? 我有一片機板跟您一樣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 請問您解決了嗎? 我有一片機板跟您一樣情形!!

還沒, 最近工作量大增, bug 解不完, 回到家都十點了, 根本沒時間查修.
有進度會再上來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