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223TR 有聲無影 有背光

楼主(2016-04-02):
我當時拆下面板用電表測量保險絲已燒壞,於是我換了一顆3A貼片保險絲送電後還是一樣有聲無影 有背光,後來我再用電表測量面板的保險絲竟然又燒壞了,請問這是面板有問題嗎?!

電源板

主機板

面板

网友:
保險絲會燒肯定有問題,檢查看看是不是有哪顆SMD電阻短路了....T-con上

网友:
面板上有短路元件

楼主:
RX開頭的零件是電阻嗎?!

网友:
我應該會先看電容跟測試點的對地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RX開頭的零件是電阻嗎?!

對,黑頭小小顆沒有標示的,那個是電阻沒錯
以後遇到保險絲燒了,別急著先換,再換還是得再燒,先量一下保險絲進電路那端是不是短路了,短路的情況再怎麼換保險絲都會燒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黑頭小小顆沒有標示的,那個是電阻沒錯
以後遇到保險絲燒了,別急著先換,再換還是得再燒,先量一下保險 ...

所以說 黑頭小小顆電阻也是會故障囉?! 若用數位電子表是用歐姆檔測量就可以了嗎?! 對地阻值要怎麼看才是好的 怎樣才是故障的呢?!

网友B:
如果換成,自復保險絲,會怎麼樣,因為燒了,等一下又好了,

网友:
我覺得你還是先對MLCC電容下手先,用歐姆檔位-200,紅黑錶筆測兩端~看有無電阻為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換成,自復保險絲,會怎麼樣,因為燒了,等一下又好了,

會更嚴重 自復因為不是馬上就燒斷(速融) 所以後面元件會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