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2X7000D 有待機燈.不開機..

楼主(2016-04-02):
奇美TL-42X7000D 有待機燈.不開機......
電源板輸出電壓=
5vs=5.07v
12v=11.71v
24v=24.5v
按鍵開關正常
懇請先進們提供經驗分享~謝謝...

電源版
主板

网友A:
那2顆並聯的整流2極體,好像是SB560還是SR560,量看看

网友B:
電源板輸出電壓有5vs=5.07v、12v=11.71v、24v=24.5v、按鍵開關也正常

建議往主幾板方向查修確認

网友:
主板區塊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顆並聯的整流2極體,好像是SB560還是SR560,量看看

您好~請原諒小弟愚昧.找不到這兩顆二極體型號....
這台的是SS14

楼主:
Q23這顆IC(9475A)...123腳為5V  4腳為0V  5678腳為1V  請問這樣正常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Q23這顆IC(9475A)...123腳為5V  4腳為0V  5678腳為1V  請問這樣正常嗎?

这颗cd/cd应是内核供电,有的主芯片内核供电是1V、有的是1.2V或1.26V,

内核供电要求的精确度是比较高的,电压波汶也要好;

这个要看用什么型号的主芯片,再找其资料查看才可确认内核供电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Q23這顆IC(9475A)...123腳為5V  4腳為0V  5678腳為1V  請問這樣正常嗎?

依您的描述Q23應該是MOSFET,要跑一下線路才知道是供電迴路還是保護迴路,供電迴路常ON,保護迴路常OFF。

依C438、L41及L42來看,我猜應該是供電迴路。

楼主:
這是各IC的電壓..
請各位先進幫忙檢視...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颗cd/cd应是内核供电,有的主芯片内核供电是1V、有的是1.2V或1.26V,

内核供电要求的精确度是比较高的 ...

謝謝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您的描述Q23應該是MOSFET,要跑一下線路才知道是供電迴路還是保護迴路,供電迴路常ON,保護迴路常OFF。 ...

謝謝指導...再來研究一下~~

楼主:
我看也是依你所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輸出電壓有5vs=5.07v、12v=11.71v、24v=24.5v、按鍵開關也正常

正在努力中......謝謝

网友E:
主機板 FLASH資料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機板 FLASH資料異常

jackhiphop 您好~
請原諒小弟愚昧..
請問接下來我該如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