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請問Intel ES 版的CPU 怎麼查

楼主(2016-04-02):
有位好友問我一個問題,他問下列工程版編號的CPU 對應正式版是什麼型號?例如︰QE0K=G2020,請問除了找一張主機板來開機之外,還有沒有其它方法?

QEBZ=
QCCU=
QCUA=
QD11=
QD14=
QD47=
QD3Y=

如果只有用主機板來測,這應該是1155 的CPU,不知台中市有那位會員手上有好的二手主機板?

网友A:
用谷歌大神左搜右尋只查到以下這個, 老大您先確認看看腳位對不對?

QCCU=i5 3470s (ivy bridge-he-4)

网友B:
SOCKET 腳位數相同不見得能開機啊,還是要看該主機板支援度。

新的SOCKET CPU剛上市時的主機板通常往後支援度比較差,而該SOCKET市場壽命末端時上市的主機板支援度最好,但卻會捨掉一些舊CPU支援,所以SOCKET腳位數相同不代表就能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CKET 腳位數相同不見得能開機啊,還是要看該主機板支援度。

新的SOCKET CPU剛上市時的主機板通常往後支 ...

因為是搜尋來的, 所以先請老大先確認腳位是否相符, 免得找錯了出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谷歌大神左搜右尋只查到以下這個, 老大您先確認看看腳位對不對?

QCCU=i5 3470s (ivy bridge-he-4) ...

還是感謝你幫忙,這應該是1155的腳位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CKET 腳位數相同不見得能開機啊,還是要看該主機板支援度。

新的SOCKET CPU剛上市時的主機板通常往後支 ...

這只能試試看了,我也想不到其它方法。

网友C:
同ysc大所說,詳細支援列表還是要查主機板官方網站,
因為後期的BIOS會把ES版或早期的ucode拿掉以省空間
所以有可能早期的stepping會認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ysc大所說,詳細支援列表還是要查主機板官方網站,
因為後期的BIOS會把ES版或早期的ucode拿掉以省空間
所以 ...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試試這個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download/19792/Intel-Processor-Diagnostic-Tool?product ...

謝謝,但是這個軟體應該是主機板可以開機下才能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大致上都能在這找到

http://www.cpu-world.com/sspec/index.html

朋友就是在這裡查不到,所以才問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但是這個軟體應該是主機板可以開機下才能試看看吧!

應該哦都要
N年前有寫過一個玩,純粹用CPUID指令查CPU的, 可惜現在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