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37VGL 只有亮待機紅燈,主板卡關,想改公板也卡關.........

楼主(2016-04-02):
昨日接到1台國際牌37吋,型號37VGL,客戶說是電器行退修的,症狀是有待機紅燈但是無法開機,先看圖

交叉測試目前已知故障點在主板,待機dc to dc 電壓正常,通病電容100uf已更換,

客戶說第2個毛病是偶而會變藍畫面,本想改公板省事些,哪知這37吋日立面板用公版試點,竟然是背光亮沒有畫面,

到底是面板程序不同還是定義不同呢?連想改公板也卡關.......
望請各位維修先進解惑...........

网友A:
好像只看到3條紅色,12V正極,沒看到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看到3條紅色,12V正極,沒看到負極

有的,12v量有到tcon.信號裡面有3條黑線

网友A:
這塊面板就一般的公板都可,1920*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面板就一般的公板都可,1920*1080

是ㄛ,那被衝康了嗎?tcon和主板都壞?

网友B:
這塊需特殊程式才能點亮

須請板卡公司發軟件給你

這問題5年前我就遇過了.....請虹星工程師調就解決了(我都用虹星的板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需特殊程式才能點亮

須請板卡公司發軟件給你

謝謝小張大的指導,虹星板的特殊程序能夠透露一下嗎?(真抱歉做這樣無禮的要求)

网友C:
公版要點日立面板都要特殊程式   主機板 FLASH跟24C 更換過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版要點日立面板都要特殊程式   主機板 FLASH跟24C 更換過了嗎?

都換過了⋯

网友D:
背光有亮否? 主板問題+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光有亮否? 主板問題+1

背光有亮⋯⋯

應該是說無法開機,但是用公板試點燈沒有問題

网友:
一定要特殊軟件---->>你的是日立37"高解面板(1920x1080)

你是用哪一塊公版?
之前能用的公版大概多已停產了.

网友B:
虹星V59 雙排公版.遙控器樂華(M90).

2.68 MB, 下載次數: 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虹星V59 雙排公版.遙控器樂華(M90).

感謝小張大的鼎力相助,我的手上只有樂華和虹星的單排AV板,

明天2塊板子都來試試看..........

网友E:
先看看你的屏線吧,網路找的到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你的屏線吧,網路找的到規格書

這個高解屏線右供電應該只有一種屏線而已⋯⋯好像是差在程序所以面板影像點不出來⋯

网友E:
特殊程式..我就不了解了
我有塊面板也是跟你一樣卡關...奇美V420HJ2-P01  也跟你一樣改公版,背光亮沒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殊程式..我就不了解了
我有塊面板也是跟你一樣卡關...奇美V420HJ2-P01  也跟你一樣改公版,背光亮沒畫 ...

ㄛ⋯我還沒遇到這片面板

网友F:
虹星 hoxi v29/v59+r840 v1.0
這張的品質不好~
用了40張有10張 hdmi 的聲音會斷斷續續~
還要自行補焊~
從民視到華視聲音還會異音~
換台反應比樂華慢~_~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虹星 hoxi v29/v59+r840 v1.0
這張的品質不好~
用了40張有10張 hdmi 的聲音會斷斷續續~

所以才會有人說樂華是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虹星V59 雙排公版.遙控器樂華(M90).

小張老師你好,就我所知,雙排公板虹星有2個板本,我下載解壓縮後將bin檔放隨身碟,但是2片雙排的虹星板(v59、v59s)bin檔都刷不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