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110V機櫃風扇如何降轉速,接電阻可行嗎?

楼主(2016-04-02):
各位先進好,
DC風扇可用電阻分壓達成降壓,
網拍AC調速器一個 150元, 小弟想用最經濟的方法要來降轉速(目的是要靜音),
請問該用多少歐姆跟幾W的電阻來串接?

已知該風扇為 100V 60hz 下為 9W 功率,
我大約算了一下 W=V*V /R , 9=100*100 /R ,R約等於 1.1K歐姆.
小弟串接 500歐姆5W的電阻用在 110V的環境下,
不知是否可行?(主要目的是要降轉速達到靜音)
還請高手指點,感謝.

P.S.找不到滾珠轉速低的風扇.

類似這種風扇

類似這種風扇

補充內容 (2016-4-23 04:13 PM):
電阻太熱不可行.小弟最後改用1.5uf 250V 啟動電容串聯來降轉速,還不會太燙,又能降轉降風切聲,給大家參考. 建議可用 1.7uf 啟動電容來降轉.

補充內容 (2016-4-23 04:14 PM):
調光器不好調轉速,不是太快就是太慢,還會有嗡嗡聲. 用2uF 250V啟動電容就有點吵了. 供參.

補充內容 (2016-4-23 04:16 PM):
串聯 1.5uf 250v電容, 原 switch hub溫度,非上班日, 58度降為49度, 上班日開空調,可將到42度.

网友A:
這樣是會有將近一半的電壓降在電阻上面,風扇轉速也大幅減慢,可能影響機櫃散熱,最後導致內部元件壽命減短;建議換成靜音風扇,且要留意電壓,畢竟100Vac的風扇用110Vac供電,似乎不太好.

网友:
110V變100V變壓器可行嗎?

网友B:
你這個用法我以前曾經使用過,可行,但是要注意幾件事情:
1. 電阻值可能要再試試看,你這樣功率可能降得太低馬達不會轉動,至於詳細要多少要實驗才知道。
2. 5W的電阻太小,會非常的燙,我最後是換了一個金屬外殼的電阻,讓他散熱比較好,放在密閉空間不會發生危險。
3. 這個100V的風扇應該是雙滾珠軸承的,壽命非常的長,用110V沒有問題,我的風扇已經連續運轉超過8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是會有將近一半的電壓降在電阻上面,風扇轉速也大幅減慢,可能影響機櫃散熱,最後導致內部元件壽命減短;建 ...

您好,串接的話,本身風扇的電阻約為我串接的2倍,所以電阻上吃掉的是約 1/3 的電壓,不是 1/2 喔. 謝謝您的提醒。
我說的那種風扇已經是靜音風扇了,但是用在某些辦公場所,還是太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個用法我以前曾經使用過,可行,但是要注意幾件事情:
1. 電阻值可能要再試試看,你這樣功率可能降得太 ...

感謝心得分享,小弟也是覺得要試幾次看看,哪個阻值比較合適。
小弟離電子學很遠了,很多東西都還給老師了......

補充內容 (2016-4-3 02:59 PM):
基本電學才對

网友:
到電子材料行問看看AC調速器.
或者自製一個.
http://blog.xuite.net/vul5jo/twblog

网友C:
小弟之前試過幾次後,是直接買調光器來用, 轉速調整的細膩度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之前試過幾次後,是直接買調光器來用, 轉速調整的細膩度較高

謝謝告知,原來調光器跟調速器是一樣的東西。
小弟爬文說用電容來降速會有嗡翁聲,
找網拍調光器一個幾十元,
不曉得用調光器(調速器)來降速,會不會有嗡翁聲產生?
謝謝.

网友:
培林風扇也是有燥音的,試著找出嗡翁聲的來源。

网友:
直接串電阻採分壓的方式確實是可以限制電流讓風扇轉慢,但還是建議用調速器或是電子控制電路來控制。

楼主:
一些簡易調光器(調速器),也是用TRIAC跟 VR可變電阻去調整分壓的,
附上小弟爬文的結果, 有分解圖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E5%85%89%E5%99%A8
http://haha90.phy.ntnu.edu.tw/co ... /dimmer/dimmer.html

不過,爬文結果,調光器易有嗡嗡聲產生.用在靜音的地方可能要測看看,才知道能不能接受這嗡嗡聲......

网友:
調光器是"調"角度電壓還是110V 不能用

用(AC 220V 110V 0)變壓氣  220V 0 接市電 110V就只有55V試用!!

网友:
從機櫃拉直流電  5V 12V 24V   任一出來用  或是用7805 12 24 穩壓出來用

既然是機櫃  總有直流電吧    不然就自己在一個變壓器   交換式 小的 0.5A足以

交流方形風扇喔    我明天幫你試試TRIAC可不可行

网友D:
不才有個簡單的想法,在AC110V與馬達間串一顆二極體作半波整流,不濾波,看能不能降低輸入功率,以上只是個人想法,還請實際測試。(二極體選擇請注意耐壓及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才有個簡單的想法,在AC110V與馬達間串一顆二極體作半波整流,不濾波,看能不能降低輸入功率,以上只是個 ...

今天接了一顆 4005二極體測試,每秒轉不到一圈的速度緩慢轉動,
這個方法行不通,回報給大家參考.

网友:
機櫃 風扇 是幾個? 有些是多風扇設計
若有兩個(或三個)  試著將其中兩個串接...
三個    則中間保持110ACV  左右兩個串接... (基於負壓及風切考慮 )
這樣夠省吧

以下就沒法省錢了

如果 只一個風扇 或許可以考慮   多加一個風扇串接
新加入的則安置於機櫃下側 吸氣

其實  安置風管 接回中央空調吸回的管道間, 於閘道口有設吸氣扇
有了排熱風管  聲音就靜了不少
還可以考慮  機櫃風扇接在備用電源上  加開關  停電時再開

我隔壁的挨踢部門 找我幫忙兩個問題   機櫃風扇很吵   散熱使機房溫度偏高
我給的對策就是, 安置風管加排氣扇 將熱氣抽到辦公室外的茶水間,機房溫度從此超涼der
有幾次停電之後  他們把窗戶上排氣扇也接在UPS上了  =_=

楼主:
機櫃照

機櫃照

機櫃長這個樣子,在辦公室房間上方角角處,
上下左右四個面向都是鐵板,沒有通風孔......

小弟才會想土炮裝一個散熱風扇試看看(前面,左側,鎖兩顆螺絲外掛).
降速,風切聲才不會吵到旁邊辦公的人.

Zyxel GS1920-24 無風扇 switch hub ,
溫度高達 55度.(未上架,平放在桌面, 未接任何網路線,放兩三個小時就46度了....)
想試看看,裝個低轉速機櫃風扇,看看能不能降到50度以下......

溫度

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櫃長這個樣子,在辦公室房間上方角角處,
上下左右四個面向都是鐵板,沒有通風孔......

這機櫃塞太滿了吧,幾十條網路線塞在一起,上方又頂著天花板,散熱條件真的不好,有此網路規模應該弄個落地式機架,至少比較好維護。

依現況或許可以在機櫃上方挖散熱孔,機櫃相對位置天花板也挖空,這樣應該會改善很多,若要裝風扇可以裝在上方往上吸,在天花板裡噪音應該會減輕一些。

風扇可以找電腦機殼側板那種20、22公分風扇,噪音量很小。

网友:
嗯,....看到圖之後....
感覺這不是"單純"風扇問題....
而是規畫問題...
(你)自已問你自已...
1. 散熱問題...
  這不是"單純"裝個風扇問題....
  (但可能是"眼前"的問題....)

2. 故障/擴充/備用/維護問題
  這是"真正"大條的問題...

不過話又說回來....
很多都是一規畫,就是要花錢,花時間....不了了之,
但平常需求一直來,線就一直加,設備就隨便放,仍後一個問題接一個...
直到"爆"大條或者常當機(你現在就發現溫度高,易故障及當機前的徵症狀)
最後受不了了,一看怎會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櫃長這個樣子,在辦公室房間上方角角處,
上下左右四個面向都是鐵板,沒有通風孔......

Kant大大...
即然機櫃都在輕鋼架上了...
在旁邊夾個風扇不就好了??

网友:
看這情形是不要理他就好了
等壞再說
話說應該也不會那麼容易壞
真要弄應該是要換地方工程可大了

楼主:
小弟在此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
因為這機櫃也裝了十年有了吧(看外觀也知道),
從來也沒有人反應過什麼問題,
頂多是 HUB 壞了,或散熱風扇太吵,才會去處理它(DLINK HUB),
小弟來不到一年,大刀闊斧去處理它,好像也沒這必要......
(我想使用者會想:用都用這麼久,沒什麼大問題。且我認為動了也不會有顯著效果出來....)

都怪小弟雞婆,最近沒事買了台無風扇 SWITCH HUB,
沒看沒事,一看才知道機身溫度這麼高!!
這機器裝不到兩週,小弟就想要試看看,怎麼才能最省錢跟最省事的來處理它(散熱問題).

大家都知道,熱是電子產品殺手,遇到熱,壽命長的設備也一定變短....
今天把零件買齊,土炮裝上了.

外掛

外掛

小弟回到正題,說明測試情形:
1.風扇量靜態電阻,約 260歐姆,但我裝到 510歐姆10W電阻,它上面可分壓到 AC 47V,可見運轉時的電阻,不是我靜態量的那樣.
2.510歐姆10W確實可以降速到我個人接受的噪音(風切聲)範圍,但它的廢熱太高(燙手,無法手一直摸),如果沒上班, 沒開分離式冷氣,廢熱不斷加溫,將不是個好方案.
3.鑒於廢熱太高,小弟改用前面大大建議的調光器,一個100元,轉速高低不好調,但勉強可調到安靜的轉速,同時沒什麼廢熱.(轉速太低會有嗡翁聲,轉速高一些可以降低嗡翁聲到可接受範圍)
4.辦公室有開冷氣的情況下,沒安裝風扇,機身溫度達52度.
5.辦公室有開冷氣的情況下,外掛風扇(低轉速,向外抽風),機身溫度降為42度.
由於辦公室有開冷氣,等星期一一早沒開冷氣,我再看看機身溫度會到幾度,才能確定這個方式是不是能有效散熱.
感謝大家~~~

結論:串接電阻廢熱太高,不適合用在散熱應用上. 若使用調光器,則尚可接受(轉速不易調整)。

補充內容 (2016-4-11 09:09 AM):
4月11日早上8點查看, 未開冷氣,機身溫度約在46度(原本到56-58度), 9點看,約為48度. 大致來說,裝風扇可將個10度左右(轉速減半,使用者還反應會吵>_<).

网友E:
如果設備過保的話…我通常會拆開,然後買dc扇接到它的電源版上…
當然一定是要買低安培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設備過保的話…我通常會拆開,然後買dc扇接到它的電源版上…
當然一定是要買低安培的產品 ...

這我有想過,不過機器才剛買,且保固三年(小弟想用到5年以上).
原本的 DLINK HUB 就是散熱風扇才吵,我才會想要換成無風扇的 SWITCH HUB.
且考量到機箱悶熱,在 switch 內裝散熱風扇,再放進機箱內,散熱效果可能有限.
所以才會想到要用外掛風扇,引進外面的空氣做對流散熱.
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在此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
因為這機櫃也裝了十年有了吧(看外觀也知道),
從來也沒有人反應過什麼問題,

基於(1)...510歐姆10W電阻,它上面可分壓到 AC 47V,
       (2)...可以降速到我個人接受的噪音

我還是覺得用兩個風扇串接 這想法必較好  可惜這想法'賭'的成分很大  不是誰都很有把握  萬一不合適...

但是 別理我...我的強迫症又在作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在此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
因為這機櫃也裝了十年有了吧(看外觀也知道),
從來也沒有人反應過什麼問題,

我也贊成SIMON1016大所說的兩個風扇的方式【家用風扇我實際這樣安裝過】,兩個風扇串聯速度會變慢不吵,而且一個吹入,一個吹出形成對流效果應該更好。

如果只裝一個風扇不用電阻,串接個電容也行。

楼主:
開3個孔

開3個孔

今天買圓穴鑽, 在底部挖了三個 4公分大的孔(有用半圓銼刀做修邊),
看看開孔做對流.效果會不會再好一些些.

謝謝大家給的建議,
有機會跟環境,小弟會試著用看看.

网友:
到電子材料行 買 調光器 就可以了  這種東西很普遍,應該都買得到
當地沒有電子材料行 就到 網拍買

网友:
基本上AC馬達要調速儘量用變頻器
馬達屬於電感性原件,而調光器是利用TRIAC 或SCR來降低弦波有效值
電阻性元件沒問題,但是對馬達之類的電感性原件來說都會大大減少壽命
依照冷次定律,突然改變線圈兩端的電壓會產生一個反電動勢
小负載頂多產生噪音,大附載就是元件直接被打穿
馬達是因為有效值減少使得轉距變小讓轉速變慢,而不是改變頻率讓馬達轉速變慢
真那麼好,市面上就不會那麼多IPM或PWM之類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