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55VM 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6-04-02):
目前手邊有一台筆電 ...
接上變壓器後 按下啟動 會亮燈
CPU風扇會轉 且 GPU CPU 以及PCH 用手去摸都會溫溫的
目測板子上並未發現有零件外觀不良
請問這種時候 是要在"過電"的狀態下 量測麼?
(很怕亂點版子會造成主機板損壞....)
真心學習 希望各位大大不吝賜教
目前手邊有工具: 烙鐵 熱風槍 數位電表 指針式電表 電容用專用電表

補充內容 (2016-4-7 09:57 PM):
目前正在了解如何燒錄BIOS..... 完成後將繼續補充..

補充內容 (2016-4-9 01:19 PM):
K55VM REV2.0 刷完BIOS後..... 順利開機了!!!!!

网友A:
可以考慮先刷BIOS
點位圖
Asus K55VM rev 2.0.rar (1.08 MB, 下載次數: 136)
維修指南

网友B:
這台不插顯示卡也會有畫面,
先開機量電壓,
之前有修過一台主機板斷線

网友C:
您好:
用powersupply 看待機電流 , 觸發後電流變化 , 與卡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先刷BIOS
點位圖

報告!! 沒刷BIOS的機器...
如要購入 請問有推薦的麼?
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不插顯示卡也會有畫面,
先開機量電壓,
之前有修過一台主機板斷線

報告!!
不插卡 ...只有風扇再轉
開機無畫面 外接螢幕也沒畫面
晚上會繼續維修打拼
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用powersupply 看待機電流 , 觸發後電流變化 , 與卡在哪裡!

您好!! 請問要如何了解測量點在哪個位置 是從電流進去那邊開始找起麼?
很抱歉 本人完全無基礎可言... 但很想學
晚上會繼續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 沒刷BIOS的機器...
如要購入 請問有推薦的麼?
感謝指導

http://bbs.pigoo.com/thread-51450-1-1.html
可以考慮這台便宜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 沒刷BIOS的機器...
如要購入 請問有推薦的麼?
感謝指導

如果你不常用可以先找人代燒,
以前版上有好心的大大提供免費服務,
你搜尋一下看他現在還能不能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51450-1-1.html
可以考慮這台便宜又好用

好 第一步 重燒BIOS做好後 會再來更新此篇主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常用可以先找人代燒,
以前版上有好心的大大提供免費服務,
你搜尋一下看他現在還能不能幫忙

恩恩 仔細想了一下
之前有大大說過 雖然不是很常用 但他認為是必要的工具
看板上的大大們也很常在做燒錄BIOS的動作
斟酌之後 我同意這是必要的工具之一 所以會直接買
等我第一步做完後 會再來更新此篇主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 仔細想了一下
之前有大大說過 雖然不是很常用 但他認為是必要的工具
看板上的大大們也很常在做燒錄 ...

那跟學姊買吧,
他應該還有現貨,而且有送彈跳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跟學姊買吧,
他應該還有現貨,而且有送彈跳座

好的 洽談中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51450-1-1.html
可以考慮這台便宜又好用

今天收到....正在看使用說明中.....

楼主:
報告....這版子的BIOS 被拆了.....(板子來源為路人贈送)
可以從其他版子上拆BIOS下來 刷K55VM的BOIS來使用麼?

我這邊還有另一片 K55VM 只不過是2.2版的 這個確定沒被動過
我修這片會不會比較好? 狀況一摸一樣 過電不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這版子的BIOS 被拆了.....(板子來源為路人贈送)

可以從其他版子上拆BIOS下來 刷K55VM的BOIS來使用 ...

你看點位圖BIOS的編號是不是一樣,容量大小一樣廠牌不同沒關西
W25Q系列 MX25L系列 這些有OTP的就不能代換
你可以兩台都試 如果可以開機就再買一顆回來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點位圖BIOS的編號是不是一樣,容量大小一樣廠牌不同沒關西
W25Q系列 MX25L系列 這些有OTP的就不能代換 ...

BIOS是W25Q系列的 刷完BIOS已經順利開機了 ...!!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晚上再把開機圖捕上
另外想請問OTP是什麼?

网友:
恭喜,不過還要安裝系統來燒機是否正常運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是W25Q系列的 刷完BIOS已經順利開機了 ...!!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晚上再把開機圖捕上
另外想請問OTP ...

動態密碼(One Time Password,簡稱OTP),又稱單次有效密碼,是指計算機系統或其他數位裝置上只能使用一次的密碼,有效期為只有一次登錄會話或交易。OTP 避免了一些與傳統基於(靜態)密碼認證相關聯的缺點;一些實作還納入了雙因素認證,確保單次有效密碼需要存取一個人有的某件事物(如內建 OTP 計算機的小鑰匙掛件裝置)以及一個人知道的某件事物(如 PIN)。

相對於靜態密碼,OTP 最重要的優點是它們不容易受到重新執行攻擊 (replay attack)。這意味著管理記錄已用於登錄到服務或進行交易的 OTP 的潛在入侵者將無法濫用它,因為它將不再有效。第二個主要優點是,使用多個系統相同(或類似)密碼的用戶,如果其中一個密碼被攻擊者獲得,不是對所有的系統都容易變得脆弱。許多 OTP 系統也旨在確保會話不能輕易被截獲或沒有前一個會話期間產生不可預測數據的知識模擬,從而進一步減少攻擊面。

OTP 已被作為傳統密碼一個可能的替代以及增強方式討論。不利的是,OTP 人類難以記憶。因此,它們需要額外的技術來運作。

一般的靜態密碼在安全性上容易因為木馬與鍵盤側錄程式等而被竊取,而只要花上相當程度的時間,也有可能被暴力破解。為了解決一般密碼容易遭到破解情況,因此開發出一次性密碼的解決方案。

如果你兩台都是BIOS的問題,就要讀看看是不是有包含OTP,就要把可以開機的那台把OTP讀出來,再買一顆一樣型號的,再把OTP燒入,才能正常開機
如沒有OTP就照一般燒入就可

楼主:
另一台也能開 運氣挺好的...從沒想過刷bios就能完修.....
再來就是等bios來再刷進去了n_163|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雖然沒甚麼技術成分在....
但感覺很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動態密碼(One Time Password,簡稱OTP),又稱單次有效密碼,是指計算機系統或其他數位裝置上只能使用一 ...

非常感謝!!!
看完資料 挖了幾個廢板的bios
有個疑問  用OTP方式去讀取 假設有OTP
就會出現在00FFFF0 以下麼?

我挖出來的幾個BIOS都能用OTP方式讀取耶...
還是說 我有哪裡搞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
看完資料 挖了幾個廢板的bios
有個疑問  用OTP方式去讀取 假設有OTP

你查看有這段的就表示有OTP通常都在程式的最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有這段的就表示有OTP通常都在程式的最後

了解 !
感謝您耐心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