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機練習作: RS232 狀態檢示器

楼主(2016-04-02):
使用雕刻機 DIPTRACE ARTCAM 把電路圖變成電路板....

線路圖

電路版圖

電路板

以前只雕刻一次再和接時候很容易"橋接"到附近的PCB,這次刻意雕刻三次,採用 ARTCAM 裡面的外擴功能,缺點是"焊點"變小,雕刻時候速度過快也造成毛邊問題...

以往 RS232的訊號老是搞不太清楚,這次特別來一個註明一下,... 手頭上有 USB>>RS232/TTL 於是加一個 MAX232 作為位準轉換...

做了一些跳線預留,本想用 DIP SW 來切換,但是 LAYOUT功夫太爛了,只好用杜邦現代勞了...
另外: 1. 松香水+松香泡久了溶解之後當作助焊劑超實用.
        2. 感謝 三太子送的專業鑽頭 電阻 電容 RS232接頭使用 0.7mm, JUMP pin 使用 0.85mm 超讚!! 鑽洞時候底下墊著"玻璃"(掃瞄器拆來的)保證讓你有意想不到妙處!!

分享給同好,專業的網友先進就請包涵囉!!

网友:
這個用料狗實在

网友:
請問:

線路銅箔是否加錫防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

線路銅箔是否加錫防鏽

文末提到    ....1. 松香水+松香泡久了溶解之後當作助焊劑....

如果是松香溶濟 刷在整片線路銅箔  乾了能夠形成松香護膜阻隔空氣抗氧化
只要加熱(烙鐵融錫) 該局部焊接點松香護膜 自然揮發

网友:
Shield_GND  和 D_GND (MAX232_GND_PIN_15)
兩個還沒接, 是隔離的,,

沒有對與不對,,, 有個'但是'而已

哪天你追查問題時.. 接地腳夾在D_SUB 的 Shield_GND  以為接地了
探棒接在MAX232 線路上   然後一頭霧水怎測都不對....
因為 Shield_GND  和 D_GND 是隔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末提到    ....1. 松香水+松香泡久了溶解之後當作助焊劑....

如果是松香溶濟 刷在整片線路銅箔  乾了 ...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真的很久所以要講三次.
很久以前我也曾經用松香水+松香攪拌溶解之後當作助焊劑,然後刷在整片音響和電源線路的銅箔上,以保護PCB.

网友C:
跑版子若是能多利用剩餘銅箔(把它當地GND使用),這樣跨線能減少很多
防氧化有專用的噴灌,電子材料行有賣,只要測試完成再對板子一噴就可以了

网友D:
阿乾師傅...請教一下...
為什麼...鑽洞時候底下墊著"玻璃"??
用木板不行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阿乾師傅...請教一下...
為什麼...鑽洞時候底下墊著"玻璃"??
用木板不行嗎?? ...

不是真的玻璃   應該是硬質塑膠玻璃(塑膠眼鏡片那種)

鑽洞時候底下墊著硬質東西(塑膠玻璃比木材好些  貼合度也更好  )
對鑽出面的銅箔孔沿毛刺  大有幫助改善

如果DIY洗板失手的廢板    也是硬度貼合度適中非常不錯的墊材

一般電路板工廠 鑽孔時是墊壓實後的木漿板    高難些的要求才會升級用電木板墊材

以上這些都是猜測
還得等  阿乾師傅  老實招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真的玻璃   應該是硬質塑膠玻璃(塑膠眼鏡片那種)

鑽洞時候底下墊著硬質東西(塑膠玻璃比木材好些  貼 ...

SIMON大:
   這只是我的經驗(手動鑽孔),往常我都是以木頭(松木)墊底,也都沒事,但是自從使用 三太子 送的鑽頭之後,因為太銳利了,所以 嚇嚇叫!! 卻一下子就鑽過了,一卡到下面的松木,一個不順手鑽頭就"斷了"!! 直到這次使用"玻璃"墊底,確發生非常微妙的現象,當鑽通的時候,底下的玻璃擋住了,鑽頭沒有其他受力,覺得更順了!! 幾個好處,這玻璃板子永不損壞... 為何一般的電路板不用它,我猜想(我沒接觸)因為機器的"伺服靈敏度"沒有手的那麼好,硬碰硬各有所損吧!! 這是我的經驗與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版子若是能多利用剩餘銅箔(把它當地GND使用),這樣跨線能減少很多
防氧化有專用的噴灌,電子材料行有賣,只 ...

bobbie_168大: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我沒用過先進的材料,我的經驗是 1979年的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
   這只是我的經驗(手動鑽孔),往常我都是以木頭(松木)墊底,也都沒事,但是自從使用 三太子 送的 ...

阿乾師傅...

手動鑽孔用什麼木板墊底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能用松木!!!...
松木的紋路...深淺差很多...深色很硬...淺色稀鬆....
一個不小心...鑽頭就偏了....很容易斷....
我家有販售松木製品....這是我的經驗...

您用玻璃墊底不會破...那是因為鑽頭細.....
要是換成我這種(蠻力)....早就破光光了...

网友:
我使用的桌台是壓克力, 意外發現連切也可以用。

网友E:
可否請antlu大大推薦一台CNC雕刻機? 我一直想自己刻PCB,不過希望能到刻tssop的水平。自己有找過資料,發現刻PCB有許多細節,例如要將PCB平放就是個問題,下面的墊材有人會先用銑刀處理過,這樣才能有一定的水平。不知道你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否請antlu大大推薦一台CNC雕刻機? 我一直想自己刻PCB,不過希望能到刻tssop的水平。自己有找過資料,發現 ...

phuang3大:
   我的雕刻機市大陸買的,請 JOJOLING大幫忙,賣家是 在重慶吧!!服務不錯,水準有很棒!! 含運約 3600元,你掏寶找找看,TSSOP 我不太懂,經驗就是慢慢磨出來的,我到現在還沒用過鑽孔功能呢!! 機台本身水平不錯,但是你的電路板若是不平呢? 我的經驗是先鎖一片厚壓克力或是PVC板約10mm然後用薄雙面膠帶把電路板黏上去,這樣有兩個好處,一 銑刀不會意外打到"夾具螺絲"(我就是這樣損失兩支銑刀) 二電路板可以很平,我的下刀距離是 0.3mm,有時候覺得太深了因為銑刀是尖的,銑刀下越深間具就會越大...我的可以雕刻範圍是 14*10mm建議你買大一號的,我有點後悔!! 我的銑刀是 3.17mm的,這一家為一缺點是"夾具"較弱,雕刻PCB沒問題,雕刻潮濕的樟木就比較危險!!

网友E:
引用 楼主:
phuang3大:
   我的雕刻機市大陸買的,請 JOJOLING大幫忙,賣家是 在重慶吧!!服務不錯,水準有很棒!! 含運約 ...

含運才3600,那不是不到兩萬? 那還真便宜。雕刻範圍應該是指14*10cm吧? 我再去請教jojoling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含運才3600,那不是不到兩萬? 那還真便宜。雕刻範圍應該是指14*10cm吧? 我再去請教jojoling大大 ...

錯!! 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

网友F:
阿乾大:
請問一下,您那個PCB尺寸多大,是否有估過大約雕刻總共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錯!! 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

3600太誇張了吧? 那不是人民幣700元而已? 真的是夠便宜了。去詢問台灣的賣家,幾乎都要3萬以上,不過規格當然不一樣就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錯!! 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

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

握草 ...  被你害的睡不著覺....

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

握草 ...  被你 ...

這下子有一堆人想要參加團購了。

网友C:
這台略大一點較適中(版子大一點還可以用),價格只略高一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58760-1-2.html
感謝 antlu 大 提供資料

找到大尺寸
外形尺寸:300x300x240(不含电机突出部分)
设计行程:200x135x30
直线光轴:10+8
丝杆:T8不锈钢,导程4mm,双铜螺母消差
步进电机:拆机42电机。大扭矩
主轴:可用直径45mm以下的电机,配775电机14000转
台面:15180型材 (180x220)

價格 850人民幣
若能加上備品就更棒(有問題還有零件可更換)

网友C:
若有大大知道哪有PCB版能團購的話,就可備不少數量增加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是台幣 3600!! 新台幣 3600!!

握草 ...  被你 ...

SIMON大: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機構 兩小時一定能夠裝好!!
電路可能要兩天(含 作CASE)
外加 限位開關 再加一天
ARTCAM軟體上線使用 ---第一次雕刻2週
ARTCAM軟體熟練 最少2個月!!

自己找零件湊雕刻機機構 ----三個月以上!! 時間與金錢衡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略大一點較適中(版子大一點還可以用),價格只略高一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58760-1-2.html
感 ...

BIBBIE大:
   這一台 850人民幣的我很"心動"只是 手頭已經有一台了!! 哈哈哈!! 看看有沒有人 懶的自己組裝,買這一台套件我的現品跟他交換!!  還附送 EMO 開關!!  哈哈哈 當然也可以買來之後一時半載裝不起來再跟我交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有大大知道哪有PCB版能團購的話,就可備不少數量增加功力

PCB 可以一併加購啊!! 電路板不會壞啦!! 很勇不用擔心!! 我倒是有加購兩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乾大:
請問一下,您那個PCB尺寸多大,是否有估過大約雕刻總共時間?

SCOTTWANG大:
   我的PCB 約7*9CM 科的時間半小時吧!! 時間久是因為每條線幾乎都刻三遍,這樣旁邊的隔離線材夠寬!!

网友G:
有關雕刻機,就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1.PVC 骨架的雕刻機便宜,那些骨架是用 3D printer打印出來的,便宜,耐久/強度自己去買來感覺。
2.鋁擠骨架通常搭配壓克力或PVC打印出來的 Z 軸 (我與阿乾買的就是這種),優點是骨架強度在輕度切削上  都不錯(PCB or 軟木頭)。CP值很高,缺點阿乾有提到,就是刀具有時會掉下來。
改進方法,可用外掛的雕刻機來使用,並減少機頭的重量,台南阿舍他目前想改成這種。
3.鋼板/鋁板的骨架,此都為商用機設計,可切削鋁件。

控制板分2種(實際上不只,我以簡單常用的來說):
1. MACH 3 LPT port(並口),需搭配舊型電腦有真實並口的與 windows XP 與MACH 3的軟體。
2. arduino USB 開源的,玩家在用,簡單,夠用,USB 相容好。
3.就不提了,如最新的 MACH USB 卡或其它專用卡,貴到你買不下去~

鋁擠就是我們之前買的,還不錯用。
鋁板鋼板,個人是覺得有2款我會想買:
1."得勝"感覺設計的CP值還不錯。
https://doesbot.world.taobao.com/?spm=a312a.7700824.0.0.QLmqM5

2.我個人更有興趣的是露天的這台 Sable-2015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14399305452
請注意看這台的雕刻頭設計,是利用一組動力轉換,所以馬達不會直接加壓在工件上面~好設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關雕刻機,就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1.PVC 骨架的雕刻機便宜,那些骨架是用 3D printer打印出來的,便宜, ...

露天的連結有問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露天的連結有問題

應該沒有,連結點不到,再開一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應該沒有,連結點不到,再開一次就行了

可以了,感覺露天那一台真的比淘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