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工業用震動馬達如何控制強度?

楼主(2016-04-02):
如圖中的工業用震動馬達如何控制強度?

電壓是220V,位置會放在送料斗下方。

网友A:
聯絡原廠較為恰當  避免到時候造成產線停擺或是損害設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聯絡原廠較為恰當  避免到時候造成產線停擺或是損害設備

其實是開版的aman 沒有很詳細的說清楚細節,所以變成要回答他的問題變成非常複雜,這也是痞酷網中很常見的如問題之一,試想連發問的人都不詳細說清楚細節,那是要靠回答的人全盤考量是不可能的。
aman 你可以試一下,隨便找幾家電機相關業者,就用mail 把第一篇的文字問他,看他會如何回答?或者是aman 覺得他會回答嗎?問問題的人不能比回答的人還懶。

原廠的考量跟在痞酷網大家討論的角度不同,我也的確看過許多"原廠"設計不良的案子,或者原廠沒有考量到的特殊案例。

楼主: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問!

先有個方向知道控制是用電流還是電壓大小?

再從這方面去找資料。

料斗是自己設計焊接,但請人來裝震動馬達用一陣子發

現,料斗無法承受那麼大的震動,用久會有裂痕,

也補焊補強過,所以希望把它弄成可調式強度

网友:
調整擺動錘

网友:
從模擬影片來看,它的跳動是靠偏心量的轉動來造成的.而它的那個扇葉應該是sop15大大所說的擺動錘上.好像有可調整角度來改變它的偏擺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vL0AZBWkqE

网友:
振動馬達的是靠偏心鐵的偏心量和馬達轉速來達成振動的,要改變所產生的離心振動力有幾個方法,
在不改變機械結構下,一個是改變轉速,另一個是改變離心鐵的偏轉量。

或者可以在馬達底座上加上減振彈簧,以彈簧的鬆緊度來達成振動的幅度。

网友:
買個合適的變頻器

网友B:
拆開旁邊的鐵殼就可以調了

网友:
振葉角度180~0 Deg
振動力百分比 100% ~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開旁邊的鐵殼就可以調了

先從這個方法下去試...

网友:
震動強度該是由馬達轉動速度而定,越快則震動越強

楼主:
馬達兩旁拆開了,
但是那兩片振葉要調怎樣能降低振動大小?

兩片重疊是不是出力最大?

所以調平行出力最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馬達兩旁拆開了,
但是那兩片振葉要調怎樣能降低振動大小?

依 #10  cnpan  所述

振葉角度180~0 Deg
振動力百分比 100% ~12.5%

==================

跟你說的剛好相反

重疊=最小   水平=最大

其實東西在你那邊,你試一下不就知道了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依 #10  cnpan  所述

振葉角度180~0 Deg

大大您好...老灰狼路過請教一下...
老灰狼怎麼認為
兩片重疊時震動最大...水平時震動最小n_064|
不知觀念是否正好相反...請大大開示n_081|

网友:
兩片離心鐵完全重疊時,離心振動最大,兩片離心鐵重疊最小時離心振動最小(也就是呈平衡狀態)。

网友:
重疊多=偏心大=力量大

高頻震動時強度要加大很多,相片中的銲道加以再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好...老灰狼路過請教一下...
老灰狼怎麼認為
兩片重疊時震動最大...水平時震動最小

*** cnpan 已經有圖示了***

而我是之前看#6 OMEGAWU 所提供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vL0AZBWkqE

由影片中可得知兩片扇葉的角度定義,所以我認為LZ所說的應是相反的.

网友:
開口越大震動約大....強度從小試用 .......這樣
震動仔很壯的..........勇敢的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