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L42-6400 請教電源版 高壓瓷片電容

楼主(2016-04-04):
BenQ  L42-6400 電源版  高壓瓷片電容

1.電源版型號

2.藍色框框的高壓瓷片電容爆掉不知型號,紅色被噴到是否做更換呢?

网友:
旁邊還有3顆可以看啊!
沒壞就不用換~
不會無故爆高壓~要查一下

网友A:
藍色高壓電容那是做消除雜訊的 基本上是221 到681 都有可以  可以裝681 2KV就可以  建議電源高壓版所有同樣高壓電容都要更換  FET檢查是否擊穿   基本上AC FUSE 燒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色高壓電容那是做消除雜訊的 基本上是221 到681 都有可以  可以裝681 2KV就可以  建議電源高壓版所有同樣 ...

如果是 221 可以裝 681 ?

FET 是全部都要檢查嗎?

网友:
可以裝681  只要檢查爆掉迴路的高壓電容 的PWM迴路    個人猜測 可能換掉高壓電容跟AC FUSE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