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新手求助-請問VISHAY MCT6跟ILCT6這兩顆IC差別

楼主(2016-04-04):
請問VISHAY MCT6跟ILCT6這兩顆IC 差別
請問功能是一樣的嗎
哪一個比較好

网友:
兩個pinout/額定值都一樣!
應該是同一個東西!不同廠商有不同的p/n
有錯請指正!thx

网友:
DEAR 大大
  看起來是一樣的

网友A:
一樣的
ILCT6 在其舊有的 datasheet 中直接標明 Direct Replacement for MCT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樣的
ILCT6 在其舊有的 datasheet 中直接標明 Direct Replacement for MCT6

神人,,,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Infineon_ILCT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的
ILCT6 在其舊有的 datasheet 中直接標明 Direct Replacement for MCT6

所以是ILCT6是比較後生產的意思嗎
小弟剛進入這一圈
對這不太懂意思
懇請大大教導

大大我查到了
原來是MCT6是取代ILCT6的

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