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ONY Xperia C4 手機不開機 問題請教

楼主(2016-04-04):
這支SONY Xperia C4 手機是朋友給的,睡個覺起來手機就開不了機了
外接電源充電指示燈亮紅燈約20幾秒燈號即滅,也無法開機...

拆下電池用電表量電壓發現電壓不到1V,但裝上手機卻又無法充電
小弟便直接把電池拆出,直接用tp4056充電版充電,充了好幾個小時,電壓一直無法突破2V
小弟研判電池掛了,原本想買顆新電池來試,但是後來想想直接把電池IC板接上18650電池試試
接上手機但也是開不了機,但又量不出有輸出電壓到手機...懷疑電池IC板是不是也掛了...還是SONY有其他保護?
想請教前輩們,有沒有辦法不買新電池的狀況下測試手機主機板是不是好的? 因為小弟不想要先買電池而花了冤枉錢...
另外想問問SONY手機是不是電池掛了,就無法開機了?

网友A:
厲害,你都拆的開~
請問這支SONY Xperia是什麼型號? 三太子還不會拆

楼主:
sony的型號真的很討厭都不印在手機上,我是在網路上一直比對照片才確認型號的!
我這支是重後面拆起,但是除了卡榫外,還有雙面膠帶黏得很死,拆真的要很小心~~~

网友:
再撥號模式輸入*#*#7378423#*#*
進入工程模式就能看了

SONY手機從背蓋加熱
找縫隙最大的地方
輕輕撬開就可以
裡面是用防水膠條黏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厲害,你都拆的開~
請問這支SONY Xperia是什麼型號? 三太子還不會拆

這是SONY Z
拆解影片: https://youtu.be/jNrtamZuf7E

网友:
拆電池 取子板  不要傷到到電池極點 與電路板焊接點   之後先將18650電池串連1.5A保險絲後接上

之後再將子板壓到手機上     就先替代那個電池 來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厲害,你都拆的開~
請問這支SONY Xperia是什麼型號? 三太子還不會拆

SONY Z 第一代 C6602

网友:
保護板掛了,所以充不了電

直接用電供給手機,看看能不能開!!

楼主:
小弟有接兩條黑電線到18650電池,還是沒反應...
還是要在保護板左邊排線四個接點找出正負極接上18650電池才行? 小弟是有想這樣試,但又怕傷了主機板,而且也找不出四個焊點哪兩個是正負極?

這張是排線接頭正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有接兩條黑電線到18650電池,還是沒反應...
還是要在保護板左邊排線四個接點找出正負極接上18650電池才 ...

不就標示在板上??

看看 Cell 的 B- 是不是直接跟 EB- 相通
如果是,  Cell 的 B+ 就是串接過保護電路與 EB+ 相連. (所以將 18650 接到 Cell 上還是會經過保護電路,  改接到 EB+看看)

另外, 板上那顆 L7 很像保險絲, 看看是不是它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標示在板上??

小弟眼脫了... 那四個焊點由左至右為 EB+ TH ID EB-
其中 EB+ 和 B+是相通的
但在量測的過程中也發現幾次和B-也導通,真奇怪?
另外若把電池接上主機板也發現 EB+ 和 EB- 是導通的(不接主機板不會)? 這真的感覺是不是主機板怪怪的呢?
IC板上L7和R3那兩顆量測都是各自都是導通的
小弟是不是直接把18650電池直接接上 EB+ 及 EB- 直接去測最快了
這樣會不會對主機板有損害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眼脫了... 那四個焊點由左至右為 EB+ TH ID EB-
其中 EB+ 和 B+是相通的
但在量測的過程中也發現幾 ...

直接把 18650 電池直接接到 EB+ 及 EB- 測試只是忽略掉電池保護電路, 借以排除板子不良的疑慮.
只要電壓在正常範圍內, 不會損害主機板的.

楼主:
直接把 18650 電池接到 EB+ 及 EB- 也無法開機,看樣子機板也掛了...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C:
請問有電路圖嗎?
C6602有幫人修過,原因也是泡水,症狀為背光不亮,更換良品面板總成無效,應該是主機板未輸出背光電壓
因為缺電路圖無從抓線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電路圖嗎?
C6602有幫人修過,原因也是泡水,症狀為背光不亮,更換良品面板總成無效,應該是主機板未 ...

沒有電路圖ㄝ

网友D:
google "c6602 schematic"  可以看到維修手冊
應該就找得到電路圖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D:
google "c6602 schematic"  可以看到維修手冊
應該就找得到電路圖才對。

多謝前輩指點,不過網路上都只能找到拆解手冊,沒有電路圖

samsung的電路圖就好找多了,只是殺肉料不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