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26吋的主板

楼主(2016-04-05):
請問各位先進
西屋 26吋主板用的是qpwb11483-1g-1

最近這塊板壞了 我有找到qpwb11483-1g-2(聲寶32吋用)

編號上有-1與-2的差異

請問我可以用-2這塊板嗎??者兩塊的差異在哪裡??

謝謝指點

网友:
兩塊差異在面板點屏程序不同 可以代 將靜態儲存記憶體拔起來代換 EPROM也要換才行

楼主:
這塊還建議修嗎 爬文有前輩說這塊版設計不良 時間到了就有問題

楼主:
原版的eeprom跟flash當初焊壞了

楼主:
我就是看這個的

网友:
兩塊差異在面板點屏程序不同+1

楼主:
我的主板被我焊壞了 有找到二手板1000元 值得買嗎 是否時間到了又掛了

网友:
這誰也說不準,不過有些用心的師傅會幫客戶全面更新加強

网友A:
這塊板子我有備料,如果是要我花1000...我寧願直接改公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塊板子我有備料,如果是要我花1000...我寧願直接改公版...

改公板+1

楼主:
各位先進有改好的公版願意割愛嗎??

网友:
屏線跟公板 烏骨雞學姐都有賣喔~~可以找烏骨雞學姐購買~~

楼主:
請問我找到我的屏號t260xw03,手冊裡的連接介面是這樣

但是v59的介面是這樣,兩邊好像對不起來,請問跳線要怎麼跳??我是新手 剛好有這塊版子就當練習用

屏線要買單8還是雙8的~~

感謝指點~~~

网友:
買單8,注意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找到我的屏號t260xw03,手冊裡的連接介面是這樣

單8,注意連接T-CON接口相符,點屏電壓為5V,解析度1366 x 768
定義接法:屏線接機板紅點或是白點為第一腳
VCC=VDD
GND=GND
R00=RX0
R01=RX1
R02=RX2
R0C=RXCLK
R03=RX3
以上希望你看得懂....
屏定義只要接上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3.24.25.26.27.28.29.30就一定沒問題
(線沒那麼多條的情況下VCC與GND可分別併在一起)
紅線=VCC
黑線=GNG
白線= +
藍線=  -
這塊面板為右供電,連接面板的頭,左邊為第1腳

楼主:
請問原本的屏線只有寫rx0-rx3,這塊板有分奇0-奇3及偶0-偶3,請問這部分怎麼接,因為您寫r00-r03,這部分不太明瞭